[应用相关] STM32 串口DMA发送+DMA接收+硬件双缓冲区切换功能实现

楼主(2021-07-07):
平台: ST官方NUCLEO-767ZI开发板

使用串口2实现,其他的串口应该是类似的

使用HAL库,其他F系列应该也是类似的

DMA接收的硬件双缓冲区切换功能目前只能做到定长接收,如果检测到接收数据长度不够设定的接收长度,芯片会攒够设定的接收长度数据之后才会触发中断,而且使用这种模式,DMA是一定要设置为循环模式而非单次触发模式的,切记。。

串口DMA发送和正常的差不多,但是接收的话这种双缓冲模式会跳转到对应的DMA接收中断中,然后跳到传输完成回调函数中,用户在传输完成回调函数里面处理数据,硬件自动切换接收的缓冲区的,实现“乒乓”操作,不会再跳到串口中断的接收部分处理逻辑了。如果用HAL库的模式,就应该按照上面说的已经在出现传输完成标志的时候切换硬件缓冲区了,自己实现的话就需要做好相关逻辑的处理。

使用这种模式需要自己编写两个缓冲区的处理回调函数并且绑定到串口DMA句柄外设变量上。。

楼主:
mai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EGGER_RTT.h"
#include "SEGGER_RTT_Conf.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2_rx;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2_tx;

uint8_t tx_buf[20] = { 0, 1, 2, 4, 5, 6, 7, 8, 9, 10, 0, 1, 2, 4, 5, 6, 7, 8, 9, 10 };
ST_UART_Buf Uart_Buf[2];
uint32_t rx_len = 0;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static void delay(uint32_t t)
{
    uint16_t d = 5000;
    while (t--)
    {
        while (d--)
            ;
    }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SEGGER_RTT_Init();//JLINK打印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DMA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delay(500);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2, tx_buf, 2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 0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 0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 0 };

    /** Configure LSE Drive Capability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BYPASS;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3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Activate the Over-Drive mode
     */
    if (HAL_PWREx_EnableOverDriv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2;
    PeriphClkInitStruct.Usart2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2CLKSOURCE_PCLK1;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void DMA_M1_RX_Callback(DMA_HandleTypeDef * hdma)
{
    Uart_Buf[1].its_rx_len = hdma->Instance->NDTR;
    DEBUG_LOG("Data is in Mem1 Process,Len is %d\r\n", Uart_Buf[1].its_rx_len);
    uint8_t i = 0;
    for (i = 0; i < Uart_Buf[1].its_rx_len; i++)
    {
        DEBUG_LOG("0x%x\t", Uart_Buf[1].its_buf[i]);
    }
    DEBUG_LOG("END----------\r\n");
}

楼主:
void DMA_M0_RX_Callback(DMA_HandleTypeDef * hdma)
{
    Uart_Buf[0].its_rx_len = hdma->Instance->NDTR;
    DEBUG_LOG("Data is in Mem0 Process,Len is %d\r\n", Uart_Buf[0].its_rx_len);
    uint8_t i = 0;
    for (i = 0; i < Uart_Buf[0].its_rx_len; i++)
    {
        DEBUG_LOG("0x%x\t", Uart_Buf[0].its_buf[i]);
    }
    DEBUG_LOG("END----------\r\n");
}

楼主:
void USART_RX_Enable(void)
{
    //配置双缓冲区接收
    SET_BIT(huart2.Instance->CR3, USART_CR3_DMAR);
    HAL_DMAEx_MultiBufferStart_IT(&hdma_usart2_rx, (uint32_t) (&USART2->RDR), (uint32_t) &Uart_Buf[0].its_buf[0], (uint32_t) &Uart_Buf[1].its_buf[0], 20); //定长接收的
}

/**
* @brief USART2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1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2.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USART_RX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2 */

}

楼主:
/**
* Enable DMA controller clock
*/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1_Stream5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5_IRQn);
    /* DMA1_Stream6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6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6_IRQn);

}

楼主: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楼主: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main.h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h
  * @brief          : Header for main.c file.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common defines of the application.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7xx_hal.h"
#include "stm32f7xx_hal_uart.h"
#include "stm32f7xx_hal_dma_ex.h"
#include "stm32f7xx_hal_dma.h"
#include "stm32f7xx_ll_usart.h"
#define BUF_LEN 100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its_buf[BUF_LEN];
    uint16_t its_rx_len;
}ST_UART_Buf;
extern ST_UART_Buf Uart_Buf[2];
extern uint32_t rx_len;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void DMA_M0_RX_Callback(DMA_HandleTypeDef * hdma);
void DMA_M1_RX_Callback(DMA_HandleTypeDef * hdma);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Exported types ------------------------------------------------------------*/
/* USER CODE BEGIN ET */

/* USER CODE END ET */

/* Exported constants --------------------------------------------------------*/
/* USER CODE BEGIN EC */

/* USER CODE END EC */

/* Exported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EM */

/* USER CODE END EM */
void USART2_IRQ_Process(void);
/* Exported functions prototypes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EFP */

/* USER CODE END EFP */

/*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USER_Btn_Pin GPIO_PIN_13
#define USER_Btn_GPIO_Port GPIOC
#define MCO_Pin GPIO_PIN_0
#define MCO_GPIO_Port GPIOH
#define RMII_MDC_Pin GPIO_PIN_1
#define RMII_MDC_GPIO_Port GPIOC
#define RMII_REF_CLK_Pin GPIO_PIN_1
#define RMII_REF_CLK_GPIO_Port GPIOA
#define RMII_MDIO_Pin GPIO_PIN_2
#define RMII_MDIO_GPIO_Port GPIOA
#define RMII_CRS_DV_Pin GPIO_PIN_7
#define RMII_CRS_DV_GPIO_Port GPIOA
#define RMII_RXD0_Pin GPIO_PIN_4
#define RMII_RXD0_GPIO_Port GPIOC
#define RMII_RXD1_Pin GPIO_PIN_5
#define RMII_RXD1_GPIO_Port GPIOC
#define RMII_TXD1_Pin GPIO_PIN_13
#define RMII_TXD1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D3_Pin GPIO_PIN_14
#define LD3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TLK_RX_Pin GPIO_PIN_8
#define STLK_R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STLK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STLK_T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USB_PowerSwitchOn_Pin GPIO_PIN_6
#define USB_PowerSwitchOn_GPIO_Port GPIOG
#define USB_OverCurrent_Pin GPIO_PIN_7
#define USB_OverCurrent_GPIO_Port GPIOG
#define USB_SOF_Pin GPIO_PIN_8
#define USB_SOF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B_VBUS_Pin GPIO_PIN_9
#define USB_VBUS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B_ID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SB_ID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B_DM_Pin GPIO_PIN_11
#define USB_D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B_DP_Pin GPIO_PIN_12
#define USB_DP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MS_Pin GPIO_PIN_13
#define TMS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CK_Pin GPIO_PIN_14
#define TCK_GPIO_Port GPIOA
#define RMII_TX_EN_Pin GPIO_PIN_11
#define RMII_TX_EN_GPIO_Port GPIOG
#define RMII_TXD0_Pin GPIO_PIN_13
#define RMII_TXD0_GPIO_Port GPIOG
#define SWO_Pin GPIO_PIN_3
#define SWO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D2_Pin GPIO_PIN_7
#define LD2_GPIO_Port GPIOB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MAIN_H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stm32f7xx_hal_msp.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Name          : stm32f7xx_hal_msp.c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MSP Initialization
  *                      and de-Initialization code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2_rx;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2_tx;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TD */

/* USER CODE END 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Define */

/* USER CODE END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Macro */

/* USER CODE END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External functions --------------------------------------------------------*/
/* USER CODE BEGIN ExternalFunctions */

/* USER CODE END ExternalFunctions */

楼主: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Initializes the Global MSP.
  */
void HAL_Msp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MspInit 0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 System interrupt init*/

  /* USER CODE BEGIN 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MspInit 1 */
}

楼主:
/**
* @brief UART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uart->Instance==USART2)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USART2 GPIO Configuration
    PA3     ------> USART2_RX
    PD5     ------> USART2_T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2;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USART2 DMA Init */
    /* USART2_RX Init */
    hdma_usart2_rx.Instance = DMA1_Stream5;
    hdma_usart2_r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4;
    hdma_usart2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usart2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usart2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usart2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2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2_rx.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usart2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usart2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usart2_rx.XferCpltCallback = DMA_M0_RX_Callback;//自定义回调函数
    hdma_usart2_rx.XferM1CpltCallback = DMA_M1_RX_Callback;//自定义回调函数
    if (HAL_DMA_Init(&hdma_usart2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uart,hdmarx,hdma_usart2_rx);

    /* USART2_TX Init */
    hdma_usart2_tx.Instance = DMA1_Stream6;
    hdma_usart2_t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4;
    hdma_usart2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usart2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usart2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usart2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2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2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usart2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usart2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usart2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uart,hdmatx,hdma_usart2_tx);

    /* USART2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MspInit 1 */
  }

}

楼主:
/**
* @brief UART MSP De-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freeze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_MspDe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USART2)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USART2_CLK_DISABLE();

    /**USART2 GPIO Configuration
    PA3     ------> USART2_RX
    PD5     ------> USART2_TX
    */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3);

    HAL_GPIO_DeInit(GPIOD, GPIO_PIN_5);

    /* USART2 DMA DeInit */
    HAL_DMA_DeInit(huart->hdmarx);
    HAL_DMA_DeInit(huart->hdmatx);

    /* USART2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USART2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stm32f7xx_it.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stm32f7xx_it.c
  * @brief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7xx_it.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TD */

/* USER CODE END 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External variables --------------------------------------------------------*/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2_rx;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2_tx;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 USER CODE BEGIN EV */

/* USER CODE END EV */

楼主:
/******************************************************************************/
/*           Cortex-M7 Processor Interruption and Exception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on maskable interrupt.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NonMaskableI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NonMaskableInt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NonMaskableInt_IRQn 1 */

  /* USER CODE END NonMaskableInt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interrupt.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HardFaul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re-fetch fault, memory access fault.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Bus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Bus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Bus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BusFault_IRQn 0 */
  }
}

楼主: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ndefined instruction or illegal stat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ge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ge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Usage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UsageFaul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em service call via SWI instruction.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VCall_IRQn 0 */

  /* USER CODE END SVCall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SVCall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VCall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ebugMonitor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ebugMonitor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DebugMonitor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ebugMonitor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able request for system service.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PendSV_IRQn 0 */

  /* USER CODE END PendSV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PendSV_IRQn 1 */

  /* USER CODE END PendSV_IRQn 1 */
}

楼主: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em tick timer.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0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0 */
  HAL_IncTick();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1 */
}

/******************************************************************************/
/* STM32F7xx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s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
/* For the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 names,                      */
/*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7xx.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stream5 global interrupt.
  */
voi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5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5_IRQn 0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usart2_rx);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5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5_IRQn 1 */
}

楼主: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stream6 global interrupt.
  */
voi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6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6_IRQn 0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usart2_tx);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6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6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1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stm32f7xx_it.h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stm32f7xx_it.h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the headers of the interrupt handler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32F7xx_IT_H
#define __STM32F7xx_I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Exported types ------------------------------------------------------------*/
/* USER CODE BEGIN ET */

/* USER CODE END ET */

/* Exported constants --------------------------------------------------------*/
/* USER CODE BEGIN EC */

/* USER CODE END EC */

/* Exported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EM */

/* USER CODE END EM */

/* Exported functions prototypes ---------------------------------------------*/
void NMI_Handler(void);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void SVC_Handler(void);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voi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void);
voi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void);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EFP */

/* USER CODE END EFP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STM32F7xx_IT_H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原理在contex -M内核上大部分都适用,只是不同的芯片可能寄存器不一样,或者库函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