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JS-R容性设备介质损耗带电测试仪

楼主(2021-07-07):
简介
      变电站高压电气设备绝缘状况通常有两种监测方式:在线监测和带电(便携)在线检测。在线监测方式能够随时获得反映设备绝缘异常的特征参量,便于实现自动化管理,但投资相对较大,安装施工比较麻烦,且需要定期维护;而便携式带电检测方式具有投资少、针对性强,便于安装维护和更新等优点,只要预先在电气设备上安装取样单元,即可通过便携式带电检测仪器,对运行中的电气设备进行定期检测,同样也可达到及时发现绝缘缺陷,延长停电预试周期的目的,可完全替代投资较大的在线监测方式。检测系统无论取样单元还是检测仪器,从技术上和使用方便性上都远优于以往的检测系统(以往取样单元存在安全隐患,检测仪器操作不方便并且不能方便升级到在线监测系统)。

       容性设备绝缘在线检测仪,采用全新的设计结构,能够克服现有带电检测系统的上述缺陷,具备多种测试功能。可对电容型设备的介质损耗和电容量进行在线或停电测量。主要用于对运行中的变压器套管、CT、CVT、耦合电容器的电容、介损值和末屏电流等参数进行实时在线监测,以便确定该设备的绝缘状态。

特征
☆、采用高精度外置式穿心电流传感器替代以往通常采用的“取样保护单元”(包含多个开关回路,测试时用于将末屏电流切换至测试仪器,

存在末屏开路危险,测试时需要操作多个短接片以将末屏电流引入测试仪器)。该传感器为穿心式结构,就近安装于设备附近,末屏引线无

断口且引线距离很短,从根本上避免末屏开路等安全隐患。该传感器可准确检测100μA~800mA范围内的输入信号。传感器输入阻抗低,可

耐受10A工频电流的作用以及10kA雷电流的冲击,满足在线检测的使用条件;

☆、传感器采用压铸铝壳密封防水设计,二次输出采用防水电缆接头,测试连接方便;传感器安装完毕后,若要进行测试,仅联接上传感器

二次电缆即可,能够做到“即插即用”,对末屏信号引线无需进行任何操作;

☆、检测仪器中的核心处理器采用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并采用外扩16位、高速、多路同步采样模拟数字转换器(A/D),实现对监测量的

实时测量与高精度计算。具备同时监测多个设备的能力;提供两种介质损耗在线检测方式,既可测量两个同相电容型设备的介质损耗差值和

电容量比值,又可用PT二次侧电压作基准信号,对设备的电容量及介质损耗值进行测量。采用自补偿式高精度电流传感器和先进的数字滤波

技术,较好地解决了介损测试精度及其稳定性问题,结合完善的电磁屏蔽措施和先进的数字滤波处理技术,可确保介质损耗测试结果不受谐

波干扰及脉冲干扰的影响;

☆、增加了同相电容型设备介损差值及电容量比值的检测功能,不但可避免因使用PT二次侧电压作为基准信号所导致的介损测试结果失真,

还有助于减弱相间电场干扰的影响程度;

☆、检测仪配备7寸液晶及电容触摸屏,用于显示监测数据并能以趋势图形式展示所监测的电压、电流、介损、电容量比值等数据;

☆、测试仪不但具有在线实时检测的功能,还可以对设备进行长时间连续在线监测,并自动记录所监测数据;

☆、提供两种阻性电流检测方式,可使用PT二次侧电压,又可使用同相电容型设备的泄漏电流,能够准确测量电压、电流、介损等多种参

数;

☆、该系统采用外置式传感器取代 “取样保护单元”,可以在设备正常运行的状态下方便地由“带电检测”方式升级为“在线监测”方式。升级时无

需拆除已安装的传感器,无需设备停电,只需加装监测单元(IED)即可;

☆、检测仪采用便携式设计结构,质量轻,操作使用简单,机内使用高容量锂电池,完全满足现场使用的要求。

技术参数
☆、整机参数

显示方式:7寸高亮TFT液晶显示器,特别适合户外使用

工作电源:机内高容量锂离子电池

环境温度:-20~60℃

电缆附件:25m测量电缆2根。

外形尺寸:345mm×295mm×175mm

仪器重量:4kg

☆、测量范围及精度

电流测量:测量范围   Cx=100μA~800mA

                                Cn=100μA~800mA

测量精度  ±(0.5%读数+1字)

电压测量:测量范围   Vn=3V~300V

                测量精度  ±(0.5%读数+1字)

介质损耗:测量范围   Tanδ=-20%~20%

                测量精度   ±0.05%

电容比值:测量范围   Cx:Cn=1:1000~1000:1

                测量精度  ±(0.5%读数+1字)

电 容 量:测量范围  Cx=10pF~0.5μF

               测量精度  ±(0.5%读数+2字)

注:实际测量精度与试品电流的大小和所用PT(或CVT)的精度有关。

☆、其它特性

波形显示:可实时显示测量信号的波形,便于更直观的分析。

谐波抑制:输入信号的波形畸变不会影响介损测量精度。

电源管理:当机内电池的电量不足时,会发出声响警告并自动关机。

充电时间:关机状态充电<6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