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开发都用哪个库

楼主(2021-07-07):
学习的时候,是标准库,
后来cube变成了HAL
听说还有个LL

这个都怎么选,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标准库是ST最先发行的库,因为该库已停止更新,如果不是使用最新的MCU,标准库还是可以用的,标准库区别于HAL库是标准库更为底层,对于新手来说,上手难度要高于HAL库,但是对底层的了解更深。HAL库使用更为简单,上手非常容易,搭配cube非常爽,但是HAL库的代码执行效率非常低,高速应用的场合根本没法用,比如UART接收到数据需要快速做出反应,用HAL库会非常慢,这时候可以使用标准库,如果还是觉得慢,直接操作寄存器。针对这个问题ST又推出了LL库来解决HAL库不够底层的问题,LL库适配的MCU比较少,现在用的还不多,可以理解为标准库的升级替代品。

网友B:
用图形化配置软件的话肯定是HAL库,标准库比较老,但是之前比较常用,资料也是比较多。LL没用过。
或者直接用寄存器,我就喜欢用寄存器,因为占用内存少,如果是一些16K、32K的Flash的芯片,我习惯用寄存器。

网友C:
新人建议直接HAL+LL库上手学起,能用LL库就用LL库,不能就HAL库走起
标准库该放弃就放弃,毕竟标准库不支持KEIL的AC6编译器,KEIL后续发展方向肯定都是AC6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图形化配置软件的话肯定是HAL库,标准库比较老,但是之前比较常用,资料也是比较多。LL没用过。
或者直接 ...

用寄存器,时间长了,再看代码,
会容易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寄存器,时间长了,再看代码,
会容易忘么?

用什么时间长了,都会忘记吧

网友E:
hal,应该是主推的吧

网友F:
一楼解释到位

网友G:
从标准库到HAL之后,面临涨价
选择替代,移植只支持标准库~~~

网友H:
HAL库干了太多事,以前的标准库其实就挺好

网友I:
我确实搞不懂,弄了一堆库,做统一不行吗?越来越乱

网友J:
反正我不用HAL库,太难搞了。

网友K:
自学学新的,维护老产品,僵尸性质的代码的话,人家用什么你就用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用寄存器,时间长了,再看代码,
会容易忘么?

看个人的代码风格了。程序结构,变量命名,合理注释等等

网友M:
不用库文件,直接调用底层函数,为什么需要库文件呢?不理解楼主,汇编不香吗?

网友N:
直接配置寄存器

网友O:
还是强烈推荐HAL库的

网友P:
HAL库一定会迅速发展,低效的短板迟早会被硬件高度集成化所弥补

网友Q:
HAL库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R:
现在市面上STM32的资料很多都是标准库的

网友S:
HAL,具有简单的结构

网友T:
应该都是从stm32的标准库开始学起

网友U:
基本所有生产环境都用标准库

网友V:
HAL库就是封装的比较猛,移植性比较强

网友W:
HAL库转行麻烦主要还是因为软件层比标准库要复杂。

网友P:
不能只学习HAL库,底层的原理必需是要懂的

网友O:
公司对于主打HAL库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网友Q:
结合对底层的理解相信一定会让你的开发水准大大提高。

网友N:
HAL库是ST公司目前主力推的开发方式

网友R:
HAL库的CUBEMX的广泛使用

网友V:
标准库就是将寄存器封装好

网友U:
HAL库尤其的有效

网友T:
开始学习STM32的HAL库

网友W:
HAL库+标准库+直接配置寄存器

网友S:
STM32Cube HAL 和 LL是目前官方主推

网友X(2021-09-23):
万恶的HAL库,原子哥说,我自己看了都懵逼,别说新手,推荐大家用LL+HAL,以LL为主

网友Y:
俺还是喜欢用寄存器,想咋样就咋样,灵活的很

网友Z:
引用 网友A:
标准库是ST最先发行的库,因为该库已停止更新,如果不是使用最新的MCU,标准库还是可以用的,标准库区别于H ...

2021年了,没有“LL库支持MCU少”这种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