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精度

楼主(2021-07-07):
转台设计上,方位或俯仰电机自带的霍尔传感器的精度一般为多大?请教各位

网友A:
此编码器吧,可以做到1度的范围,有的可以做到0.5度

各类霍尔传感器、磁编码器等,稳定供货

TEL:18566239000

网友B:
一般用编码器,精度很高,从几度到0.1度都有。
但如果没有编码器,采用点击内部的霍尔元件作为测量,则误差很大,一般看磁极数而定,误差是360/磁极数。
另外如果是电机外部位置测量,霍尔元件误差在3-10mm 左右。
以上均为考虑传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