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池是否移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07):
确定A脚是4.2V?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看过?
PMOS关断条件是Vgs=0,IO接S极输出3.3V与S极4.2V仍有压差,可能无法关断。
CHRG开漏输出脚不加上拉?

要我来检测电池是否移除的话,无需添加那些外围电路,只需检测CHRG脚的频率即可。

网友B:
B点加个三级管试一下,但是有个问题,如果在充电时,电池拔掉,A点应该也会有电压存在。如果不充电,电池拔了,你的MCU供电从那来。

网友C:
无论B点是3.3V还是0,A-B>=0.9
B点应该加个三极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点加个三级管试一下,但是有个问题,如果在充电时,电池拔掉,A点应该也会有电压存在。如果不充电,电池拔 ...

5V经过LDO  这个MCU供电不是问题,A点的电压和电池本来就没关系  这是充电IC出来的电压  电池在不在这个电压都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B点是3.3V还是0,A-B>=0.9
B点应该加个三极管控制。

B点可以用MCU拉到0啊

楼主:
MOS管  G极已经上拉到4.2V了啊  按道理MOS的D极应该是0才对啊  2301是P管啊  高电平截止啊。。。这里怎么有输出。。。而且输出接近4.2V。。。(第一个图三极管打电路的时候没有接GND,第二个图是核对过的,搭的电路完全和图一致的)

网友D:
我们有量产方案

网友E:
B点电压为0,Q2导通。楼主电路没问题。但B点为3.3V,Q2的Vsg有近1V的电压(4.2-3.3=0.9V),Q2放大状态,半导通,不能完全关断,所以C点还是有电压。应该改为下面电路,增加三极管Q4:

网友F:
都告诉你AB之间的电压差最小是0.9V了,而2301的门限电压是0.7,肯定没法截止啊

网友C:
无论B点是3.3V还是0,A-B>=0.9V>0.45V(Vth),都符合开启条件。
B点应该加个三极管控制。

网友G:
B点电压低了,PMOS得用4.2V去关断

网友A:
奇怪,我先前的回帖编辑后审核还没出来。
建议有三点:
1.用示波器测A点电压,可能不是4.2V而是一个峰值4.2V的锯齿波。
2.CHRG脚应上拉。
3.其实无需加那些电路,测量CHRG脚信号频率就知道电池是否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G:
B点电压低了,PMOS得用4.2V去关断

这里G极其实已经被R15上拉到4.2V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先前的回帖编辑后审核还没出来。
建议有三点:
1.用示波器测A点电压,可能不是4.2V而是一个峰值4.2 ...

我已开始就是这种方法  然后软件说状态不稳  我用示波器已抓  发现真实不稳定  可能是那几块板子的问题  我有必要再尝试这种方法 。。。

楼主:
引用 楼主:
MOS管  G极已经上拉到4.2V了啊  按道理MOS的D极应该是0才对啊  2301是P管啊  高电平截止啊。。。这里怎么有 ...

我现在是用镊子调试的    就是把MOS的G极短接到3.3V或者0V  可以说跟MCU没有关系  如果要用MCU控制   是不是加一个下拉就可以?还有没有没考虑到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点电压为0,Q2导通。楼主电路没问题。但B点为3.3V,Q2的Vsg有近1V的电压(4.2-3.3=0.9V),Q2放大状态,半 ...

为什么B点给3.3或者给0   C点的电压都差不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B点电压低了,PMOS得用4.2V去关断

为什么C点始终有电压呢

网友H:
是实话,这样的图我看得非常吃力,看不清楚。

网友I:
A和B点有压差哦,消除这个压差再看看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