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PT100被变频器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07):
只要开变频器温度就波动很大,换了屏蔽线也不行!请指导~

网友A:
降低采样频率、做滤波或者平均可以试试

网友B:
在P100上并联1UF电容,加低通数字滤波,实在不行用二阶滤波。

网友C:
解决了吗?

网友D(2021-08-20):
用隔离电源

网友E:
买个热电阻隔离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