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串口接收的三种形式:0x0a,0x0d协议,空闲中断,延时判断

楼主(2021-07-07):
一.0x0a,0x0d协议
/*************************串口初始化程序*****************************/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存,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接收完成标志
//bit14接收到0x0d
//bit13~0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串口初始化
//bound:串口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A10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A9与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收中端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串口1接收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以0x0d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接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main()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如果接收完成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         //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清零
                }

楼主:
二.串口空闲中断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串口初始化与上面完全一致,只是新增以下一行代码: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开启空闲中断
}
/*************************串口1接收中断服务子函数*****************************/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存,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u32 USART_RX_count=0;                //接收字节计数
u8 flag_IDLE=0;                               //空闲中断标志位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USART_RX_BUF[USART_RX_count++]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接收到一条完整数据进入空闲中断
        {
          USART1->SR;//
                USART1->DR;//清楚空闲中断标志位
                flag_IDLE=1;  //空闲中断标志置位
        }
}
  /*************************main()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while(1)
        {
                if(flag_IDLE==1)                  //如果进入空闲中断
                {
                        flag_IDLE=0;                       //空闲中断标志位清零
            for(t=0;t<USART_RX_count;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              //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RX_count=0;                  //计数值清零
                }
        }

楼主:
三.延时判断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串口初始化与一完全一致
}
/*************************串口1接收中断服务子函数*****************************/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存,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u32 USART_RX_count=0;                //接收字节计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USART_RX_BUF[USART_RX_count++]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
//判断是否接受完成
u8 UART0_RX_SR(void)
{
   u32 temp=0;
   temp=USART_RX_count;                //当前计数值赋给temp
   delay_ms(10);                       //延时判断是否接受完成,若接收完成,则USART_RX_count值不改变
   if(temp==USART_RX_count&&USART_RX_count!=0)            //判断计数值是否发生改变
     return 1;                         //接受完成,返回1
   else
     return 0;                         //未接受完成,返回0
}
  /*************************main()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while(1)
        {
                if(UART0_RX_SR())            //循环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
      for(t=0;t<USART_RX_count;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              //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RX_count=0;                  //½ÓÊÕ¼ÆÊýÇåÁã
                }
        }

网友A(2021-08-06):
这是一种特定的形式吗

网友B:
通过轮询判定完成会不会浪费资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