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551、CH552、CH554 、CH558、CH559下载步骤

楼主(2021-07-07):
沁恒CH55X 需要一个专门的下载软件——WCHISPTool,该软件需要安装,下面分解下载步骤:

一、下载和安装软件(略)

二、打开软件烧写固件:

    1.打开软件:

如上图,

        选择芯片型号

        选择下载方式

        确认下载配置

        确认下载配置脚

        导入用户程序文件路径(如上图红色箭头所指元素);

        由于USB设备未接入,因此在”USB设备列表”中无器件信息;

楼主:
2. 如果是在某宝购入的CH55x最小系统,需要先按下下载按键然后再接入计算机,原理是MCU上电后会检测下载配置脚电平从而决定是否进入程序下载功能(PS。本人是自己做了一键下载电路,此步骤随意);

3.接入计算机成功进入固件更新功能后,WCHISPTool 界面如下图所示:

蓝色框中出现“型号CH552---1号设备”字样,表示芯片固件更新功能正常(新出厂空白MCU无需触发下载按键亦可进入该模式,沁恒这点想得很周到,方便量产),然后点击“下载”按钮即可完成固件更新。

楼主:
4.固件更新完毕如图:

楼主:
对于开发过程中调试需要下载后自动运行,下图中箭头所指此勾必选

网友A:
还是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