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基于CH554电容触摸屏IIC转USB转IIC方案代码分享

楼主(2021-07-07):
为迎合之前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应用,现在市面上的大多电容屏触控芯片的接口都是IIC,使用这些电容屏的时候,需要预先在Windows/Android/Linux等系统中置入IIC的驱动程序,然后才能使用触控屏,对于现在标准化生产的windows或安卓主板而言,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所以设计工程师们都希望将自己手中的IIC接口触控屏升级为USB接口触控屏,因为USB接口触控屏在Windows/Android/Linux等系统中无需安装驱动程序,无需开发软件,即插即用兼容性好,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那么如何将触控芯片的IIC接口转换为USB接口呢?——本方案是通过一颗USB单片机来实现的,CH554是一颗增强型51内核的USB单片机,使用其USB和IIC接口自己写代码来实现数据转换即可。应用框图如下: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上图是测试板,实际使用中可以去掉不必须要的接口,总的来说就是仅需要1颗CH554G,1颗5V转3.3V的电平转换芯片,两颗电容即可。
方案中CH554的USB接口直连电脑,支持Windows7以上/Android/Linux和MAC OS系统,无需安装驱动程序,即插即用,支持10点触控。
和触控IIC连接的6线定义为:VCC3.3V、GND、SCL、SDA、INT、RST。
由于每家品牌触控芯片的IIC协议都不相同,此方案并不是通用的,只支持汇顶和墩泰部分型号的触控IIC,比如:GT911、GT9110、GT9271、GT928、FT5206、FT5406、FT5506等等。

楼主:
测试效果:

楼主:
可以按照上面图片的原理图做好硬件设计。

那么如何将此代码烧录到CH554G中呢?
1、安装CH372DRV.EXE
2、打开:电容屏方案ISP下载工具(兼容)_180416
3、CH554G芯片完全断电,将UD+引脚加一个4.7K电阻上拉到5V
4、将CH554G的USB口插入电脑,软件即可识别到USB设备,下载代码。
5、汇顶芯片支持读取屏幕分辨率,可以自适应,但是不排除部分屏读出的结果是错误的,或者读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使用屏幕分辨率以及轴向配置工具配置。此时,一定要把配置工具“灵敏度”写“10”,配置完后点击写dataflash即可。

网友A(2022-05-05):
是不是忘了上传代码啊?

网友B:
没看到代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按照上面图片的原理图做好硬件设计。

那么如何将此代码烧录到CH554G中呢?

你好:
   能分享下原代码吗?
sz_tft@126.com

网友D: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网友E:
1颗CH554G价格多少呢

网友F:
这个可操作性怎么样

网友G:
这个是楼主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H:
IIC转USB转IIC?

网友I:
这个方案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J:
楼主有完整的方案分享吗

网友K:
最大支持几个触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