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天问Block扩展库使用说明——NRF24L01

楼主(2021-07-07):
1-硬件概述

NRF24L01是由NORDIC生产的工作在2.4GHz~2.5GHz的ISM 频段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无线收发器包括:频率发生器、增强型“SchockBurst”模式控制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和解调器。
输出功率频道选择和协议的设置可以通过SPI 接口进行设置。几乎可以连接到各种单片机芯片,并完成无线数据传送工作。极低的电流消耗:当工作在发射模式下发射功率为0dBm 时电流消耗为11.3mA ,接收模式时为12.3mA,掉电模式和待机模式下电流消耗更低。

2-引脚定义

1.模块引脚定义

2.芯片引脚定义

3-电路原理图

4-硬件连接

无线发送模块

无线接收模块

5-图形化模块

1.NRF24L01初始化。

2.设置无线发送通道(参数取值范围:0~255),需要和无线接收通道相同才能正常通信。

3.设置无线发送地址,发送地址为8个字节的无符号8位整型数据组合而成,需要和无线接收地址相同才能正常通信。

4.将无线发送的配置参数(比如无线接收通道和无线接收地址)写入NRF24L01。

5.无线发送一帧数据,buf必须为32字节的无符号8位整型数组,无线发送时会一次性将32字节数据全部发送。

6.设置无线接收通道(参数取值范围:0~255),需要和无线发送通道相同才能正常通信。

7.设置无线接收地址,接收地址为8个字节的无符号8位整型数据组合而成,需要和无线发送地址相同才能正常通信。

8.将无线接收的配置参数(比如无线接收通道和无线接收地址)写入NRF24L01。

9.判断无线是否接收到一帧数据(数据为32字节的无符号8位整型)。如果接收到一帧数据会返回“1”,并将这一帧数据存入buf中,如果没有接收到数据会返回“0”。

6-范例代码

1.无线发送案例

2.无线接收案例

7-测试视频
手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