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ALABX IDE加载8位Bootloader工程后编译失败

楼主(2021-07-07):
首先感谢lcczg大佬的帖子以及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2823060-1-1.html
我根据C18H04_BTL1实验手册创建了一个boot工程,另外创建了一个APP工程,先将boot工程通过PK4烧录进单片机,后通过上位机工具,能够成功的将APP工程通过串口烧录到单片机中。
实验手册后面有将boot和app整合到一个工程里的,实际应用中这个比较方便
事实上,将步骤做完后,无法编译,如图所示,烦请懂编译器的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顶一下 我的盲区

网友B:
我这里是可以的。工程见附件。
DEVICE PIC16F18446, MPLAB X V5.35, XC8 V2.00.
如下:
BUILD SUCCESSFUL (total time: 26s)
Loading code from C:\D disk\temp\2021\bootloder and app\led app\led_app.X/dist/Combined_App/production/led_app.X.production.unified.hex...
Program loaded with pack,PIC16F1xxxx_DFP,1.3.117,Microchip
Loading complet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可以的。工程见附件。
DEVICE PIC16F18446, MPLAB X V5.35, XC8 V2.00.
如下:

我还是下载不了,1306250703@qq.com,麻烦大佬发我邮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下载不了,,麻烦大佬发我邮箱了

已发

网友C:
参考一下,学习了。

楼主:
感谢大佬,上礼拜已调试成功,忘记回复您了,我看了配置跟您的没什么区别,我就把两个工程复制到一个新的文件夹,编译就成功了,可能是路径问题,具体问题还是不清楚,不过能实现功能了

网友D(2021-08-06):
以后出问题了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E:
需要修改什么吗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呀

网友G:
在保存的路径上需要注意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