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VET6替代STM32F103VCT6,单片机运行不正常

楼主(2021-07-07):
将stm32工程移植到HK32上面,软件几乎没有改,运行时发现串口与电脑上位机可正常通信,但是与串口屏、其他芯片的串口无法正常通信,调试发现,程序运行很慢,比如程序延时100ms,实际上延时了700ms左右,推测是时钟问题导致的,按照应用笔记提高了HSE驱动能力,并且#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改为了0xffff,仍然不行。这里贴上时钟配置代码

网友A:
调高晶振频率
-------------------------------------------------------
航顺代理商--创联发科技 杨‘R wx13590389878

网友B:
感觉是时钟配置问题,你查一下航顺的数据手册看看吧

网友C:
没咋配置过,不过你可以找个航顺的demo例程 移植过来时钟部分就行

网友D:
串口用电脑好使,对接其他设备不好使,这是啥毛病?波特率没对上?

网友E:
说真的,你可以找个航顺的demo 直接复制时钟部分

网友F:
ST和航顺的时钟应该也是兼容的,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网友G:
去查查手册吧,这事儿问题不大

网友H:
应该时钟部分寄存器一样呀,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I:
不行就问问航顺的FAE吧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J:
查查手册吧,看看到底哪块出了问题

网友K:
航顺有技术支持吧,问问他们 看看能不能给你尽快解决

网友L:
copy一下航顺的例程,或者直接运行一下航顺的串口例程 看看

网友M:
你试试航顺自己的例程 看看还有这种事情发生么?

网友N:
没遇到过,这个真不好帮忙回答,但是可以猜测,时钟属实不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