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F330如何对芯片启动读保护,实现加密的?

楼主(2021-07-07):
请问GD32F330如何对芯片启动读保护,实现加密的?

网友A:
这种关系到核心技术的东西,手册上是不会说明白的。

网友B:
修改选项字节,可以用官方的ISP工具来修改

网友C:
如图所示
注意选Low,不要选High,除非你知道你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