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ED背光电源接口中的PPTC保护应用

楼主(2021-07-07):
背光源是指液晶显示屏的光源,因在液晶屏的背面所以叫背光源,有叫背光模组,传统的液晶显示屏的背光源是冷阴极灯管点亮做背光,因其亮度低、对比度低、高频电源电路复杂等而逐渐被LED背光源所取代,LED背光源照度高、对比度大、低压直流供电、电路简单是其突出的优点。

    生产LED背光源的厂家都是相对专业的,一般并不生产电源,电源一般是外购AC/DC电源适配器,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设备需要类似的适配器供电,不同的适配器可能有不同的供电电压,功率,甚至于电源的正负极性,适配器的错误使用会给设备带来严重的损坏,另外在适配器插拔过程中形成的尖峰噪音也会给负载电路带来伤害。

    对于类似电源口的保护,可以应用一个PolySwitch 聚合物正温度系数 (PPTC) 器件,以及一个瞬态电源抑制器TVS管,能够同时完成过压,过流,电源误接,电源逆接等多方位的保护。

    PPTC元件串联于电源线上,在其后面并联双向一个瞬态电源抑制器TVS,当电源低压过高、电流太大时,高压通过PPTC和TVS,这时TVS能快速有效的钳位电压并分流故障电流,而PolySwitch PPTC则可以继而快速的关断过大的电流,从而帮助保护TVS管和下游电子组件。

    PPTC是高分子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又名自恢复保险丝或自恢复过流保护器,其关断过程实际上是因大电流使PPTC的电阻值因焦耳热使其由低电阻突变到了高电阻,进而阻断了电路的电流,从而达到了保护的目的,当断电或故障排除后自动恢复为低电阻状态。推荐阅读:

   与TVS配合保护是最可靠的保护方案,因TVS不能经受较长时间的大电流,TVS很快就会烧坏,这时PPTC通过保护TVS而保护了整个电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