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 Tamper 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1-07-07):
STM32F0XX

Tamper 可以配置是否开启上拉

但是上拉电阻的阻值在数据手册中也没有找到具体描述

网友A:
Tamper ?是啥

可能和我想说的上拉电阻,不是一个意思,还是等大佬来吧。

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搞清楚了

数据手册中描述普通IO的上拉阻值为40K,怀疑Tamper 的内部上拉和普通的一样

做以下实验:
1.外接5M下拉电阻,配置使能Tamper上拉,上拉时间为1个RTCCLK
波形如下:

2.外接5M下拉电阻,配置使能Tamper上拉,上拉时间为1个RTCCLK
波形如下:

外接20K下拉时,将电压拉到1.1V左右
所以Tamper内部上拉电阻阻值为40K左右,和怀疑的一致

网友B:
片内管脚的可配置上拉电阻若非特别说明,都是一样的,具体在数据手册里有写明,一般 45K上下。

网友C(2021-08-09):
这个数值是手册上写的吗

当然是手册上明确出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