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artup_stm32f10x_hd.s需要关注么

楼主(2021-07-07):
像启动文件类
需要过多的关注么?
没怎么了解过
就是知道直接加进来,然后就能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关注,除非遇到一些进入不了main,或者地址超出的情况需要修改一下参数

网友B:
个人感觉,不用特别关注,
就是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

网友C:
原子的教程,好像有专门讲解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