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采样被IO干扰

楼主(2021-07-07):
问题背景:
IO控制阀的切换
ADC采样信号处理

测试时发现,当io切换阀时,adc的采样值会稍有波动,
导致数据分析时,曲线有偏差,测量显示波动大

临时解决:
被控制阀,独立供电,
此时IO控制切换,adc不受影响。

深究
现在不确定是阀切换时,引进的干扰,导致adc浮动,还是阀的带载,引起电源功耗波动。
求各位,出谋划策,如何验证

网友A:
感觉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B:
示波器测量一下阀门动作时的电源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C:
电源共地造成的影响,你用示波器量下阀门动作时电源端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D:
应该是电源波动引起的

网友E(2021-08-09):
可以分开接地

网友F:
肯定是MCU的VCC波动了,测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