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请教

楼主(2021-07-07):
最近画PCB时偶然想到,目前原理图中好多地方转换电压都是通过芯片来转换的,突然就很傻的想到为啥不用电阻分压来得到想要的电压呢?虽然我知道其中一小部分原因,但是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
还有类似于我想得到一个恒流电路,必须用三极管运放等设计,为啥也也不用电阻呢,感觉问的很傻,但是真的没有仔细研究过,请各位大佬解惑一下。

网友A:
通常来说:电压源内阻要足够小,电流源内阻要足够大,用电阻来实现电压源、电流源,内阻达不到要求。
用欧姆定理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对。主要是楼主还没真正搞懂什么是电压源、电流源。电源都是有内阻的。

网友B:
可以用电阻啊,不同的控制原理而已,只不过用电阻的话其实由很多限制条件的,电流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C:
不管是电源还是信号,所有的电路都可以看成是能量从A端传递到B端,既然是传递,就存在传多传少的问题,如果A端自身的阻抗小,那么就能最大程度把能量传到B端,这就是电源供电,如果是电阻分压供电,就相当于好几个电阻进行组合,最后负载上得不到想要的电压

网友C: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会更清楚的认识到里面的区别,你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个10M的电阻,最后测到的值大约在5M左右,因为万用表本身有阻抗大约为10M,两个10M并联差不多就是5M,电源也是一样,任何信号源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