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发送16位数据是反的

楼主(2021-07-07):
我将ADC采到的数据存入16位数组中,然后串口依次发送字节,可是发送得到的数据是反的,比如0x0FFF,收到的两个
字节就是0xFF, 0x0F。这给我写上位机处理数据造成了困扰,这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上位机如果直接用16位数组直接存储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己把发送顺序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按顺序存入你的16位数组里面,就会正确还原,我们常用的都是小端模式,低字节占据低地址,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只是你肉眼看上去是反的,但这就是在内存中的顺序

网友C:
先发高位字节,再发低位字节。

楼主:
楼主改成8位发送,不要用16位发送即可

网友D:
小端模式,低字节占据低地址

网友E:
串口收到的数据肯定是对的。

网友F:
可能错位了。

网友G:
串口没有16位数据的。

网友H:
可以使用字符串。

网友I:
你发送的数据是什么顺序

网友C:
你怎么判断是开始发送的

网友J:
线找到起始位,然后发送数据。

网友K:
发送的字节先后顺序错误。

网友L:
如果发送数据正确,就没有问题。

网友M:
将ADC转换为字符串可以直接识别。

网友N:
正好赶上!

网友O(2021-08-06):
发送一个不一样的试试看啊

网友P:
模式是可以自己配置的吧

网友Q:
大端和小端的问题吧

网友R:
可以自己配置是什么模式

网友S:
调整一下发送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