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V2连不上电脑

楼主(2021-07-07):
ST-LINK-V2与电脑连接不上,重新刷了固件,还是连接不上,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连不上电脑是什么情况?是未识别设备吗,还是一反应都没有?

网友B:
那就是你固件刷的不成功哈

网友C:
既然能够刷固件,就说明能连到电脑,应该检查ST-LINK和开发板部分的硬件连接。

网友D:
换个数据线,换个USB接口

网友E:
插电脑后面的USB试试

网友F:
前面的USB容易坏。

网友G:
一般前面板的USB供电不够好。我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H:
看看晶振坏了没

网友I:
看一下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J:
可以识别到芯片吗?

网友K:
先用ISP串口烧写试一下

网友L:
驱动没装对?

网友M(2021-08-06):
给的信息是什么

网友N:
能识别到它吗

网友O:
供电引脚是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P:
是不是驱动的额版本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