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选择单片机

楼主(2021-07-07):
想用GD32系列做无刷电机驱动板,求推荐选择哪一款,意向有103和190

建议不用F190。这个系列估计目前已停产,是原厂不推的型号。如果是小功率的直流无刷驱动,可以用e230配合gd自身的mos drive(GD30DR8306x)芯片配合实现其功能。若对mos drive芯片有兴趣的话,欢迎联系我18166272203(微信同号)

楼主:
190是宽电压的5v

网友A:
看你需要控制几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控制几个电机

控制一个

网友B:
第一选择E230,第二选择F130.

网友C:
控制一个电机,是什么样的无刷电机?是散热风扇那种?三相无刷电机带霍尔?三相无刷电机不带霍尔?
年头我用STC8G1K08 TSSOP20做了一版三相无刷电机不带霍尔的驱动,用于直流风扇或无刷水泵,效果很好。也用在四轴的电机上,还过得去。
电调要做好不容易的,市售电调我买得最多的是某盈电调,我四轴都是用它的。

网友D:
tianxj01在二姨发的贴:用N76E003做无刷电机控制器(BLCD)原创、连载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5574-1-1.html?_dsign=3c7be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