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OTP就死机

楼主(2021-07-07):
用OTP就死机

网友A:
用仿真机,或者可擦除的芯片死机?

网友B:
有死机现象的话一般按照先硬件后软件的方法来查找

楼主:
硬件看不出来啊

楼主:
振荡器是正常的

网友C:
振荡器是否使用了匹配的电容?

网友D:
死机是不定时的,无规律的,要做软件问题来理解很难理解……

网友E:
20P可以吧

网友F:
死机时振荡器还正常工作吗?

楼主:
是的,顺便问一句,OTP芯片和其它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G:
貌视66P13是有双时钟的,你的程序中是否有高低频切换的工作

网友B:
打开高频,延时5MS以上,切换到高频
如果顺序错误延时或者时间不够,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时钟源,外在表现就是"死机"

网友D:
你振荡器多少KHz?

网友H:
如果顺序错误延时或者时间不够,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时钟源,外在表现就是"死机"

网友I:
仿真时,DE66软件中时钟源设置为FROM EVB时上才能真正的仿真双时钟,否则就是单时钟

网友J:
写个非常短小的程序测一下就不得出结果是哪方面的问题吗。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怀疑是我代码的问题

网友K:
不是电流大,你是外部电路没做好。

网友L:
我估计是这样的:你要查下有没有死循环,或者在较费时的程序处理块里是否喂狗

网友M:
是不是使用时间太久的原因

网友N:
硬件的好与坏,不是用眼看的。
你得写个小程序,这个程序比较简单,可以确实不出错,用它来检测硬件:包括IO、定时器、时钟、RAM、flash之类的。

网友D:
看看代码中有没有出现死循环的可能

网友O:
OTP只能烧写一次,你在仿真?

网友P:
你这个是指用OTP芯片就不能正常运行然后死机,还是指啥啊?

网友Q:
OTP和死不死机没必然联系

网友R:
直接使用软件进行仿真,就可以了。没有别的。

网友S:
具体的情况发出来,看看咋回事。

网友T:
死机的现象是什么样的呢?
不太理解。

网友O(2021-08-07):
这个和OTP没关系吧

网友U(2024-08-11):
波特率、串行通信等参数不匹配

网友V: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W:
排查软件冲突

网友X:
和OPT没关系吧线,OTP只是说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Y:
OTP和开发过程中用的芯片是不是同一个型号啊?

网友Z:
电路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AA:
振荡器使用匹配电容吗?

网友AB:
死机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做软件的问题要理解很难理解...

网友AC:
你的程序经过长时间测试和验证吗?

网友AD:
我的猜测是:你必须检查无限循环,或者你是否在一个更耗时的程序块中喂狗,

网友AE:
振荡器崩溃了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F:
Makeview 66p13有双时钟。你的程序有在高频和低频之间切换的工作吗?

网友AG:
是因为用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AH:
如果有死机,一般会先用硬件,后用软件来找。

网友AI:
如果顺序不对或者时间不够,系统就可能没有时钟源,外在表现就是“死机”。

网友AJ:
TP芯片在编程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如数据写入不正确、编程地址错误等,将导致芯片无法按预期工作,进而可能引起死机。

网友AJ:
优化系统设计

网友AK:
可能是引脚电平不匹配、时钟频率不兼容

网友AL:
电源问题

网友AM:
Otp只能写一次,你在模拟吗?

网友AN:
写一个非常短的程序,在不显示问题是什么的情况下测试它。,

网友AO(2024-09-12):
你是说用otp芯片会不能正常工作然后死机,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AP:
Otp和他们死不死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AJ:
编程错误

网友AJ:
编程过程中的电磁干扰、电源波动等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OTP芯片的编程结果。

网友AK:
OTP芯片本身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如内部电路损坏、引脚短路等。

网友AL:
编程器与目标芯片之间的连接不良

网友AQ:
编程软件可能存在bug,导致编程过程中出现异常。

网友V:
OTP芯片是否完好无损,引脚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W:
编程软件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AR:
在编程过程中尽量避免电磁干扰和电源波动。

网友AS:
简单的用软件直接模拟。没别的了。,

网友AT(2024-10-12):
振荡器死机后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U:
与opt无关,otp只是说只能写一次。

网友AV:
软硬件设计验证没有问题了吗?这个和是不是OTP芯片没有关系哦。

网友AW:
Otp只能写一次。你在模拟吗?,

网友O:
死不死机和OTP没有关系吧

网友AX:
崩溃是什么现象?我不太明白。,

网友AY:
软件和硬件设计验证没有问题吗?这和是不是otp芯片无关。

网友AZ:
使用OTP时手机突然死机,可能是软件冲突或系统问题,建议重新启动设备或检查相关应用。

网友BA(2024-11-12):
你的手机在使用otp的时候突然死机。可能是软件冲突或者系统问题。建议重启设备或检查相关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