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5度可以吗

楼主(2021-07-07):
批量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A:
加一个散热

网友B:
若是环境温度高,普通散热方法是无效的,必须换工规芯片,这种型号没有就换有的。

网友C:
必死无疑

网友D:
不会死,只是模拟指标会超出datasheet。

网友E:
唉,我就实验过,一般的芯片,但在高温下工作,大约累计工作了二三十个小时就OVER了

网友F:
楼上怎么个 OVER 法,  部分功能失效还是全部功能失效. 是突然失效吗?
降温后能否恢复功能?

网友G:
0~70的,正常写入内容在4~7度时校验错,室温下回复正常;照高温损害理论,超过温度范围时,每高10度寿命减半,特别是写入OTP、Flash寿命会短不少。

楼主:
多谢各位宝贵经验

网友H:
环境的影响是要考虑好的

网友I:
工业级温度范围内没问题

网友J:
工规级的MCU没问题,但是为了可靠,要想办法降温。

网友K:
可根据运行的环境温度,芯片的热阻系数计算出芯片内部结温,若果结温过大快接近允许的最大值,那么就要加散热措施了。

网友L:
如果环境温度整体维持在85℃,主动散热意义都不是很大了。

网友M:
一般工业级温度最高标称是85℃,但是都留有余量的。

网友N(2021-08-06):
工规级的MCU没问题

网友O:
问题不大,因为都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