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4开发ATMEGA328PB导致芯片异常

楼主(2021-07-07):
用PICKIT4烧录UPDI接口的ATTINY1617都正常,使用MPLAB X IDE v5.30。
PICKIT4按ISP方式连接ATMEGA328PB,用IPE,烧录、擦除、读取都正常。
用IDE,编译后下载,出现下面的提示,点击Yes后,出现若干提示,最终提示烧录失败

楼主:
用Debug也一样

楼主:
换回IPE也提示错误,见下图

网友A:
再换成ATMEL-ICE

楼主:
再换成ATMEL-ICE,不管是烧录还是Debug,也提示失败

网友B:
似乎MCU既不是debugWIRE模式也不是ISP模式。

网友C:
如果那个可以烧录,为何还要用这个。

网友D:
我解决了,不过我是用的板载mEDBG

网友E:
debug wire 和 isp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 错误提示写的很清楚了,按照错误提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