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031f6p6 GPIO没电平输出

楼主(2021-07-07):
用 MM32F031f6p6 代替 stm32f030f4P6出现GPIO口电平没输出,我是直接用stm32f030f4p6工程来调试mmf031f6p6的。
void gpio_delay(int cnt)
{
        while(cnt--);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ou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out.GPIO_Pin = GPIO_Pin_7;
        ou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ou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out);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7);
                gpio_delay(6000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7);
                gpio_delay(60000);
        }
}

用官网的代码,用st-link debug程序没点击keil的start按钮就直接运行,也会报错,这会是什么问题?
上传不了图片

官网工程路径:Boards_MM32F031xx_q\MBF031C6T_q_lib\EXTI\EXTI_KEY\KEIL_PRJ

网友A:
代码不能直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能直接兼容

我用的是官网的例程:Boards_MM32F031xx_q\MBF031C6T_q_lib\EXTI\EXTI_KEY\KEIL_PRJ

网友B:
不确定你时钟是不是兼容的

网友C:
代码还有这样写的吗?不明白。

网友D:
你的初始化程序是有问题的。

网友B(2021-08-14):
没有这么初始化的
  while(1)怎么能这样,

网友E:
重新检查一下初始化程序把

网友F:
看看例程吧,这个太乱

网友G(2021-09-24):
确定这是官网的例程?不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