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驱动三极管

楼主(2021-07-07):
IO口直接接到NPN三极管基极(没有在接基极串接电阻)试了下,推挽输出驱动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电路工作不正常然后找了半天原因,想着可能是推挽电流太大,换成用IO的上拉输入去驱动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比较合适
实验现象:推挽高电平驱动10ms,然后推挽低电平10ms,NPN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结果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三极管始终导通;换成上拉输入驱动三极管导通,推挽低电平使三极管工作在截止状态,一切正常。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基极电阻还是要串一个;

楼主:
由于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电路, 稳定的控制, 你是应该增加基极电阻的.
用上拉输入来驱动三极管, 驱动能力不足, 反而并不合适

网友B:
32的推挽很强了吧,还要三极管驱动?

网友C:
准双向是不是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D:
模电功底差啊。。楼主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个对比。

网友E:
模电啊模电啊,单片机IO出来连个电阻都不串就接三极管了?

网友D:
三极管的手册上参数也要满足

网友F(2021-08-06):
电阻如何计算呢

网友G:
这个问题需要理论计算

网友H:
我的模电功底好差的

网友I:
单片机IO出来需要串连个电阻

网友J:
把电路截个图出来,
你是要增加驱动能力的话,可以用专门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