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的静平衡

楼主(2021-07-07):
通常,航空模型螺旋桨的工作转速范围在5000~20000转/分,对动平衡要求高。而静平衡是动平衡的基础条件。假如螺旋桨的两个桨叶从材料的质 量到桨叶角、外形完全相同,实现动力平衡应顺理成章。问题是,这一基础条件并非轻易能具备。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使两个桨叶任意一处的剖面相互对称;尽力实 现静平衡。

螺旋桨静平衡程度如何,可通过桨平衡检查架检查(理想的静平衡状态是:螺旋桨无论处于价格体系角度均能自行静止;如果某一桨叶静止时的位置总是“下沉”,即应找出这个桨叶与另一桨叶的差异,并且进行修正、再试,直到合格)。

市面上有些桨的质量较差,两边重量不一致,玩家稀里糊涂的装上去后导致飞机或飞行器震动的厉害,往往找不出原因,其实是桨在作怪。虽然两只桨只的重量只相差了一点点,当桨在高速转动时所甩开的离心力被放大了无数倍!

桨平衡器可以在某宝上买到。有很多种桨平衡器,我们选其中一种来检查螺旋桨是否平衡。

此种桨平衡器简介为:采用N45高性能磁铁,固定板采用碳纤维板材料制造,中心固定轴采用磁悬浮式方式确保测验产品平衡零阻力,从而检测两片桨叶是 否存在差异。完整的桨平衡器可分为固定板底座和中心固定轴两部分。固定板底座镶嵌有高性能磁铁,而中心固定轴又由两个M4*8MM法郎轴承和一根 M4*70MM金属支撑杆构成。

当然这个静平衡器只能调整水平平衡。

首先取下中心轴,调整轴中的两个法郎轴承,使其锥形面相对

然后把其中一个法郎轴承旋转而出,装入要测试的螺旋桨。锥形轴承刚好嵌入螺旋桨中心孔位置,把桨叶调整到轴的中间位置。

把已经调节好的中心轴装在桨平衡器底座上,然后放置在一个水平面上,一定要水平,观察螺旋桨状态,任意旋转螺旋桨,观察最终停止后螺旋桨的状态。

出现不平衡现象,螺旋桨的两叶会一边高,一边低。

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的方法之一就是配重,使得两片桨叶的重量一致。

配重有两种方法:

一、削减法,在重的那片桨叶上用刀进行削减,或用砂纸进行打磨,从而使两叶片重量一样,最终水平达到平衡。

二、增重法,在轻的叶片上增加重量,比如贴胶布,滴胶水,涂指甲油,喷漆,使两片桨叶重量一样,最终达到水平平衡。

我们建议使用第二种增重法,增重法是留有余地的,很方便做出调整,对于增重多了还可以减去,对叶片的强度影响不大,而削减法是破坏性的,对于质量差点的螺旋桨,可能削去的比较多,这样桨的强度就大大的破降低了。

增重法:

1、贴胶布。贴胶布比较简单。一般使用电工胶,透明胶等比较常见且粘性好的胶布。方法就是先剪取一段10mm的长条胶布,在较轻的叶片上面轻轻粘 上,不要粘太紧,因为需要调整比重和粘贴位置,直到符合静平衡的水平平衡状态。贴胶布可以贴在螺旋桨的正面或者反面,影响不是很大,贴的时候一定要压紧成 光滑面,不要改变桨的形态。

然后调节胶布的位置和大小,最终达到水平静平衡,胶布最好是一整块的,不要一下裁剪一小块,然后再加一小块,这样容易胶水接触面小,容易脱落。

2、滴胶水。贴胶需要耐心。一般使用的是502硬性速干胶,方便易购,一定不能选择带有腐蚀性的胶水,否则会破坏桨的性能。滴胶水的时候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来,而且最好是在胶水未干之前磨平成流线型,避免聚成一个凸点。因为胶水有挥发性,所以在胶水干透之后再做一次平衡。

注意502胶水是液体,螺旋桨的表面也很光滑,滴下胶水的时候切勿抖动,避免胶水飞溅到眼睛。

3、涂指甲油。指甲油气味很大,溶质中含有毒刺激性成分,可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涂抹的时候要在通风的地方。指甲油的涂抹比较易操作,它干的速度并 不快,而且还可以用洗甲水去除。涂抹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增加,指甲油溶质也是会挥发的,所以等干后再做一次平衡检查,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最终平衡。

4、喷漆。喷漆和涂指甲油一样,一定要找个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而且罐装自动喷漆难以掌控在你想要喷涂的区域,比如白色的用黑色就很难规则性的喷涂。

每支螺旋桨的差异都不一样,所以配重也不一样,配重最终达到水平静平衡。每一次飞行请选择同一款螺旋桨并做好桨的静平衡,这样飞行器才能有好的状态。

网友A(2021-08-28):
增重法是留有余地的,很方便做出调整,对于增重多了还可以减去,对叶片的强度影响不大,而削减法是破坏性的,对于质量差点的螺旋桨,可能削去的比较多,这样桨的强度就大大的破降低

网友B:
“螺旋桨无论处于价格体系角度均能自行静止”,什么是“价格体系角度”?

网友C(2023-01-14):
上西天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