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UPS电源使用中的几种常见报警

楼主(2021-07-07):
使用UPS电源时,会出现不同的报警,每一次出现报警所代表意义都不一样,现针对UPS电源常见报警而作诠释,具体如下:

1. 主输入电源故障或整流输入开关断开

输入相电压不在(165~250)VAC范围内;输入频率不在(45~55)Hz范围内;整流输入开关断开;输入电源相序错误。

2. 过热或风扇故障

当电源的控制系统、逆变器功率模块或整流器功率模块因环境温度或风扇失效而产生过热情况时,电源整机保护。

3. 电池低电压

开机电池低压报警;属正常状况按消声键,消声即可。电池开关断开,市电输入异常整流器关闭,无充电电压。

4. UPS电池过载

指负载功率比额定输出功率大,电源报警。当电源报警时,需要减少负载。否则电源就会自动转入整机保护状态。

5. 电池放电

当电池低压放电时,报警声立即响起,大约在90秒后,报警声自动停止;当电池放电至接近电池的临界终止电压时,报警声重新响起。

6. 逆变输出过载

负载超过UPS电源额定功率120%,逆变器可向负载供电1分钟,而后整机保护。

7. 其他线路故障报警

充电器与电池组之间的连接线断线和短路;输出回路的保护动作;电池间连接线的断线;应急输出主线路及支路连线的开路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