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原则

楼主(2021-07-07):
一、什么是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将一次侧大电流转换成二次侧小电流来测量的仪器。电流互感器是由闭合的铁心和绕组组成。它的一次侧绕组匝数很少,串在需要测量的电流的线路中。

因此它经常有线路的全部电流流过,二次侧绕组匝数比较多,串接在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中,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它的二次侧回路始终是闭合的,因此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串联线圈的阻抗很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状态接近短路。

二、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原则
  1、不允许开路。二次开路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这是因为二次开路会导致铁芯过热和感应出高电压。
  2、必须有一点接地。电流互感器一测为高压,如果有一点接地,可以将高压引入大地,但是注意接地不能两点,以免分流。
  3、保护级和测量级不能接错。一旦这两者接错,那么可能会导致继电保护反应不灵敏和电能测量不准确。
  4、不用的绕组需进行短接,以免影响测量精度,不过电流互感器有多个抽头,不用的抽头需要进行不能短接。
三、电流互感器使用注意事项
  1、一般来说电流互感器的连接是按照减极性来连接的,因此极性连接要正确,一旦连接错误,导致计量不准确,甚至短路。
  2、为了避免二次绕组导致高压电窜入低压侧,到仪表损坏,对人身造成伤害,应该设定保护性接地点。

3、对于使用电能计量的互感器来说,如果进行二次回路,那么不需要进行自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