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调试stm32的时候会跑两次

楼主(2021-07-07):
keil调试stm32的时候会跑两次

楼主:
就是先执行一次了,在keil哪里可以设置不这样的

楼主:
擦除也跑了一次

楼主:
擦除也跑了一次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

网友A:
是keil的问题还是Jlink的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配置哪里没有弄好吧

楼主:
搞定了keil没有设置好

网友C:
哪里的问题?发出来大家学习下经验

网友D(2021-08-06):
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跑两次啊

网友F:
难道程序还能自己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