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MPLAB X IDE建立新的项目后,项目文件存为什么扩展名?我咋找不到

楼主(2021-07-07):
把文件夹翻遍了也没找到

网友A:
下图中带.X的文件夹就是MPLAB X IDE 的项目文件夹,在MPLAB X IDE 下就可以打开它:

楼主:
谢谢。这个没有老版本mplab ide那样的项目文件呀,不太习惯。也就是说只能打开MPLAB X IDE才能打开项目吗?没法像mplb ide那样双击项目文件而打开项目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没有老版本mplab ide那样的项目文件呀,不太习惯。也就是说只能打开MPLAB X IDE才能打开项目吗? ...

不能像MPLA IDE那样双击的.
只能先打开X IDE, 再在里面open projec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