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RISC-V指令集架构的SoC设计

楼主(2021-07-08):
RISC-V指令集介绍指令类型

RISC-V 指令具有六种基本指令格式:

RISC-V的指令集是模块化的。基础模块包含RV32I(基础的32位整数指令集,32位地址空间,寄存器是32位)、RV64I(基础的64位整数指令集,64位地址空间,寄存器是64位)、RV32E(嵌入式架构,仅有16个整数寄存器)、RV128I(基础的的128位整数指令集,支持128位地址空间);扩展模块包含M(支持乘法和除法指令)、A(支持原子操作指令和Load-Reserved/store-Conditional指令)、F(单精度浮点指令)、D(双精度浮点指令)、等等。

其中RV32I是最常用的模块。

Note: 所有位全部为0 是非法的 RV32I 指令

楼主:
RISC-V通用寄存器组
寄存器是CPU上预先定义的可以用来存储数据的位置。汇编代码并不是在内存上执行,而是在寄存器上执行,也就是说,当CPU在做add,sub时,其实是对寄存器进行操作。所以通常的汇编代码中的模式是,通过load将数据存放在寄存器中,这里的数据源可以是来自内存,也可以来自另一个寄存器,之后,ALU在寄存器上执行一些操作,操作的结果会被store在某个地方,这里的目的地可能是内存中的某个地址,也可能是另一个寄存器。这就是通常使用寄存器的方法。

Note:RV32I的寄存器x0是硬件连接至32’h0,可以作为常量数值0取出来用,但是不可以改变x0寄存器的值;
          Temporary标注的寄存器可以作为临时存储使用;
          其他的寄存器按相应的功能定义使用即可。

楼主:
SoC设计
由于想学习一下如何实现RISC-V指令的CPU以及控制相关的IP,因此参考了一些资料用了几天时间敲了这样一个SoC。

工程文件结构如下所示。

[IC@ic RISC-V_SOC_demo]$ ls
asm  bench  rtl  sim
[IC@IC RISC-V_SOC_demo]$ ls ./asm
soc_test.S
[IC@IC RISC-V_SOC_demo]$ ls ./bench
tb_riscv_soc.sv
[IC@IC RISC-V_SOC_demo]$ ls ./sim
Makefile
[IC@IC RISC-V_SOC_demo]$ ls ./rtl
bus  cpu  perips  soc
[IC@IC RISC-V_SOC_demo]$ ls ./rtl/bus
bus_mux.v
[IC@IC RISC-V_SOC_demo]$ ls ./rtl/cpu
riscv_cpu.v
[IC@IC RISC-V_SOC_demo]$ ls ./rtl/perips
memory.v  per_gpio.v  per_timer.v  per_uart.v
[IC@IC RISC-V_SOC_demo]$ ls ./rtl/soc
riscv_soc.v

楼主:
SoC架构架构框图

SoC比较简单,全是数字IP,共包含6个模块:riscv_cpu、bus_mux、memory、per_uart、per_gpio和per_timer。

楼主:
riscv_soc.v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1/03/13
// Author Name: Sniper
// Module Name: riscv_soc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ule riscv_soc
#(
    parameter     MEM_SIZE = 8192,
    parameter     FIRMWARE = ""
)
(
    input         clk_i,
    input         reset_i,

    output        lock_o,

    input         uart_rx_i,
    output        uart_tx_o,

    input  [31:0] gpio_in_i,
    output [31:0] gpio_out_o
);

//-----------------------------------------------------------------------------
wire [31:0] iaddr_w;
wire [31:0] irdata_w;
wire        ird_w;

wire [31:0] daddr_w;
wire [31:0] dwdata_w;
wire [31:0] drdata_w;
wire  [1:0] dsize_w;
wire        drd_w;
wire        dwr_w;

riscv_cpu #(
    .PC_SIZE(32),
    .RESET_SP(MEM_SIZE)
)
u_riscv_cpu
(
    .clk_i(clk_i),
    .reset_i(reset_i),

    .lock_o(lock_o),

    .iaddr_o(iaddr_w),
    .irdata_i(irdata_w),
    .ird_o(ird_w),

    .daddr_o(daddr_w),
    .dwdata_o(dwdata_w),
    .drdata_i(drdata_w),
    .dsize_o(dsize_w),
    .drd_o(drd_w),
    .dwr_o(dwr_w)
);

//-----------------------------------------------------------------------------
localparam N_SLAVES = 4;

wire [31:0] mem_addr_w,  uart_addr_w,  gpio_addr_w,  timer_addr_w;
wire [31:0] mem_wdata_w, uart_wdata_w, gpio_wdata_w, timer_wdata_w;
wire [31:0] mem_rdata_w, uart_rdata_w, gpio_rdata_w, timer_rdata_w;
wire  [1:0] mem_size_w,  uart_size_w,  gpio_size_w,  timer_size_w;
wire        mem_rd_w,    uart_rd_w,    gpio_rd_w,    timer_rd_w;
wire        mem_wr_w,    uart_wr_w,    gpio_wr_w,    timer_wr_w;
wire        mem_sel_w,   uart_sel_w,   gpio_sel_w,   timer_sel_w;

assign      mem_sel_w   = (4'h0 == daddr_w[31:28]);
assign      uart_sel_w  = (4'h1 == daddr_w[31:28]);
assign      gpio_sel_w  = (4'h2 == daddr_w[31:28]);
assign      timer_sel_w = (4'h3 == daddr_w[31:28]);

bus_mux #(
    .N(N_SLAVES)
)
u_bus_mux
(
    .clk_i(clk_i),
    .reset_i(reset_i),

    .ss_i({ mem_sel_w, uart_sel_w, gpio_sel_w, timer_sel_w }),

    .m_addr_i(daddr_w),
    .m_wdata_i(dwdata_w),
    .m_rdata_o(drdata_w),
    .m_size_i(dsize_w),
    .m_rd_i(drd_w),
    .m_wr_i(dwr_w),

    .s_addr_o({ mem_addr_w, uart_addr_w, gpio_addr_w, timer_addr_w }),
    .s_wdata_o({ mem_wdata_w, uart_wdata_w, gpio_wdata_w, timer_wdata_w }),
    .s_rdata_i({ mem_rdata_w, uart_rdata_w, gpio_rdata_w, timer_rdata_w }),
    .s_size_o({ mem_size_w, uart_size_w, gpio_size_w, timer_size_w }),
    .s_rd_o({ mem_rd_w, uart_rd_w, gpio_rd_w, timer_rd_w }),
    .s_wr_o({ mem_wr_w, uart_wr_w, gpio_wr_w, timer_wr_w })
);

//----------------------------------------------------------------------------
memory #(
    .SIZE(MEM_SIZE),
    .FIRMWARE(FIRMWARE)
)
u_memory
(
    .clk_i(clk_i),
    .reset_i(reset_i),

    .iaddr_i(iaddr_w),
    .irdata_o(irdata_w),
    .ird_i(ird_w),

    .daddr_i(mem_addr_w),
    .dwdata_i(mem_wdata_w),
    .drdata_o(mem_rdata_w),
    .dsize_i(mem_size_w),
    .drd_i(mem_rd_w),
    .dwr_i(mem_wr_w)
);

//----------------------------------------------------------------------------
per_uart u_uart
(
    .clk_i(clk_i),
    .reset_i(reset_i),

    .addr_i(uart_addr_w),
    .wdata_i(uart_wdata_w),
    .rdata_o(uart_rdata_w),
    .size_i(uart_size_w),
    .rd_i(uart_rd_w),
    .wr_i(uart_wr_w),

    .uart_rx_i(uart_rx_i),
    .uart_tx_o(uart_tx_o)
);

//----------------------------------------------------------------------------
per_gpio u_gpio
(
    .clk_i(clk_i),
    .reset_i(reset_i),

    .addr_i(gpio_addr_w),
    .wdata_i(gpio_wdata_w),
    .rdata_o(gpio_rdata_w),
    .size_i(gpio_size_w),
    .rd_i(gpio_rd_w),
    .wr_i(gpio_wr_w),

    .gpio_in_i(gpio_in_i),
    .gpio_out_o(gpio_out_o)
);

//----------------------------------------------------------------------------
per_timer u_timer
(
    .clk_i(clk_i),
    .reset_i(reset_i),

    .addr_i(timer_addr_w),
    .wdata_i(timer_wdata_w),
    .rdata_o(timer_rdata_w),
    .size_i(timer_size_w),
    .rd_i(timer_rd_w),
    .wr_i(timer_wr_w)
);

endmodule

楼主:
总线结构

SoC中的总线并没有采用一些标准总线,读写定义特别简单:在时钟上升沿来临时rd_en为高电平则读出数据、wr_en为高电平则写入数据,且读写地址是共用的。

bus_mux.v 实现了一主多从的总线MUX,在模块外部由地址来确定Slave Select信号。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1/03/13

// Author Name: Sniper

// Module Name: bus_mux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ule bus_mux

#(

    parameter     N = 2

)

(

    input         clk_i,

    input         reset_i,

    input [N-1:0] ss_i,     //select which Slave is used, only one bit is 1'b1

    input  [31:0] m_addr_i,

    input  [31:0] m_wdata_i,

    output [31:0] m_rdata_o,

    input   [1:0] m_size_i,

    input         m_rd_i,

    input         m_wr_i,

    output [32*N-1:0] s_addr_o,

    output [32*N-1:0] s_wdata_o,

    input  [32*N-1:0] s_rdata_i,

    output  [2*N-1:0] s_size_o,

    output    [N-1:0] s_rd_o,

    output    [N-1:0] s_wr_o

);

//-----------------------------------------------------------------------------

//- output to Slave

//-----------------------------------------------------------------------------

assign s_addr_o  = {N{m_addr_i}};

assign s_wdata_o = {N{m_wdata_i}};

assign s_size_o  = {N{m_size_i}};

assign s_rd_o    = {N{m_rd_i}} & ss_i;

assign s_wr_o    = {N{m_wr_i}} & ss_i;

//-----------------------------------------------------------------------------

//- Master read data switch

//-----------------------------------------------------------------------------

reg [31:0] rdata_switch_r;

integer i;

always @(*)

begin

    rdata_switch_r = 32'h0; //avoid LATCH

    for(i=0; i<N; i=i+1)

        if(ss_i)

            rdata_switch_r = s_rdata_i[32*(i+1)-1 -:32];

end

reg [31:0] rdata_r; //rdata output from DFF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 (reset_i)

        rdata_r <= 32'h0;

    else

        rdata_r <= rdata_switch_r;

end

assign m_rdata_o = rdata_r;

endmodule

楼主:
外设地址

从riscv_soc.v中的88~91行可以看出,外设地址的定义如下表所示。

楼主:
RISC-V的CPU设计
CPU架构
CPU采用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即指令和数据存储在同一个Memory中,指令与数据的位宽也相同。

CPU的处理流程参考了以下电路结构,但是目前CPU只实现了多周期处理,还没有pipeline起来,所以处理速度较慢,固定8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有待改进为pipeline结构。

楼主:
目前实现的RISC-V指令

要想实现全部RISC-V指令,工作量是相当大的,目前这个CPU只实现了以下指令,对于一些简单的功能和控制当前的SoC外设是足够的。

楼主:
下面是每条指令的详细说明:

加载和存入指令:

楼主:
跳转指令

楼主:
加减指令

楼主:
位运算指令

楼主:
riscv_cpu.v

CPU代码为了方便写blog整理,我就写在一个module里了。功能就是取指、译码、执行、访存、写回,具体的不详细讲解了,注释标的比较明白,有计算机体系结构和Verilog基础就可以看懂。

riscv_cpu.v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1/03/13

// Author Name: Sniper

// Module Name: riscv_cpu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ule riscv_cpu

#(

    parameter     PC_SIZE  = 32,

    parameter     RESET_SP = 32'h2000

)

(

    input         clk_i,

    input         reset_i,

    output        lock_o,   //Instruction Illegal -> CPU lock

    output [31:0] iaddr_o,  //Instruction Fetch addr

    input  [31:0] irdata_i, //Instruction Fetch data

    output        ird_o,    //Instruction Fetch enable

    output [31:0] daddr_o,  //BUS (wr & rd)_addr

    output [31:0] dwdata_o, //BUS wr_data

    input  [31:0] drdata_i, //BUS rd_data

    output  [1:0] dsize_o,  //define the BUS data size

    output        drd_o,    //BUS rd_en

    output        dwr_o     //BUS wr_en

);

//-----------------------------------------------------------------------------

//- Parameter Definitions

//-----------------------------------------------------------------------------

localparam

    ALU_ADD   = 4'd0,

    ALU_SUB   = 4'd1,

    ALU_AND   = 4'd2,

    ALU_OR    = 4'd3,

    ALU_XOR   = 4'd4,

    ALU_SLT   = 4'd5,

    ALU_SLTU  = 4'd6,

    ALU_SHL   = 4'd7,

    ALU_SHR   = 4'd8,

    ALU_MULL  = 4'd9,

    ALU_MULH  = 4'd10,

    ALU_DIV   = 4'd11,

    ALU_REM   = 4'd12,

    ALU_NPC   = 4'd13,

    ALU_AUIPC = 4'd14;

localparam

    BR_NONE   = 3'd0,

    BR_JUMP   = 3'd1,

    BR_EQ     = 3'd2,

    BR_NE     = 3'd3,

    BR_LT     = 3'd4,

    BR_GE     = 3'd5,

    BR_LTU    = 3'd6,

    BR_GEU    = 3'd7;

localparam

    SIZE_BYTE = 2'd0,

    SIZE_HALF = 2'd1,

    SIZE_WORD = 2'd2;

//-----------------------------------------------------------------------------

//- constant output

//-----------------------------------------------------------------------------

assign dsize_o = SIZE_WORD; //memory access' data is always 32bit

//-----------------------------------------------------------------------------

//- phase loop control

//-----------------------------------------------------------------------------

reg [3:0] phase_r;

localparam PHASE_MAX = 4'd7;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 lock_o)

        phase_r <= 4'h0;

    else if(phase_r == PHASE_MAX)

        phase_r <= 4'h0;

    else

        phase_r <= phase_r + 1'b1;

//-----------------------------------------------------------------------------

//- instruction read enable control

//-----------------------------------------------------------------------------

reg [PC_SIZE-1:0] pc_r;//"PC" reg

reg ird_en_r;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 lock_o)

        ird_en_r <= 1'b0;

    else if(phase_r == 4'd1)

        ird_en_r <= 1'b1;

    else

        ird_en_r <= 1'b0;

assign ird_o = ird_en_r;

//-----------------------------------------------------------------------------

//- Instruction Decode

//-----------------------------------------------------------------------------

wire [31:0] instruction_w;

assign instruction_w[31:0] = irdata_i[31:0];

wire [6:0]  op_w;       //opcode

wire [4:0]  rd_w;       //rd

wire [2:0]  f3_w;       //funct3

wire [4:0]  ra_w;       //rs1

wire [4:0]  rb_w;       //rs2

wire [6:0]  f7_w;       //funct7

wire [31:0] imm_i_w;    //I-type immediate

wire [31:0] imm_s_w;    //S-type immediate

wire [31:0] imm_b_w;    //B-type immediate

wire [31:0] imm_u_w;    //U-type immediate

wire [31:0] imm_j_w;    //J-type immediate

//RISC-V Instruction Format Decode from 6 types

assign op_w[6:0] = instruction_w[6:0];    //opcode

assign rd_w[4:0] = instruction_w[11:7];   //rd

assign f3_w[2:0] = instruction_w[14:12];  //funct3

assign ra_w[4:0] = instruction_w[19:15];  //rs1

assign rb_w[4:0] = instruction_w[24:20];  //rs2

assign f7_w[6:0] = instruction_w[31:25];  //funct7

assign imm_i_w[31:0] = { {20{instruction_w[31]}}, instruction_w[31:20] };

assign imm_s_w[31:0] = { {20{instruction_w[31]}}, instruction_w[31:25], instruction_w[11:7] };

assign imm_b_w[31:0] = { {19{instruction_w[31]}}, instruction_w[31], instruction_w[7], instruction_w[30:25], instruction_w[11:8], 1'b0 };

assign imm_u_w[31:0] = { instruction_w[31:12], 12'h0 };

assign imm_j_w[31:0] = { {11{instruction_w[31]}}, instruction_w[31], instruction_w[19:12], instruction_w[20], instruction_w[30:21], 1'b0 };

//load & store Instruction

wire lui_w,

     lw_w,

     sw_w;

//jump & branch Instruction

wire jal_w,

     jalr_w,

     beq_w,

     bgeu_w,

     bltu;

//add & sub Instruction

wire add_w,

     sub_w,

     addi_w;

//bit operate Instruction

wire and_w,

     or_w,

     xor_w,

     andi_w,

     ori_w,

     xori_w,

     srl_w,

     sll_w;

assign lui_w    = (7'b0110111 == op_w);                     //load upper (bit) immediate

assign lw_w     = (7'b0000011 == op_w) && (3'b010 == f3_w); //load word

assign sw_w     = (7'b0100011 == op_w) && (3'b010 == f3_w); //store word

assign jal_w    = (7'b1101111 == op_w);                     //jump and link

assign jalr_w   = (7'b1100111 == op_w) && (3'b010 == f3_w); //jump and link register

assign beq_w    = (7'b1100011 == op_w) && (3'b000 == f3_w); //branch if equal

assign bgeu_w   = (7'b1100011 == op_w) && (3'b111 == f3_w);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 unsigned

assign bltu_w   = (7'b1100011 == op_w) && (3'b110 == f3_w); //branch if less than, unsigned

assign add_w    = (7'b0110011 == op_w) && (3'b000 == f3_w) && (7'b0000000 == f7_w); //add

assign sub_w    = (7'b0110011 == op_w) && (3'b000 == f3_w) && (7'b0100000 == f7_w); //sub

assign addi_w   = (7'b0010011 == op_w) && (3'b000 == f3_w);                         //add immediate number

assign and_w    = (7'b0110011 == op_w) && (3'b111 == f3_w) && (7'b0000000 == f7_w);

assign or_w     = (7'b0110011 == op_w) && (3'b110 == f3_w) && (7'b0000000 == f7_w);

assign xor_w    = (7'b0110011 == op_w) && (3'b100 == f3_w) && (7'b0000000 == f7_w);

assign andi_w   = (7'b0010011 == op_w) && (3'b111 == f3_w);//and immediate

assign ori_w    = (7'b0010011 == op_w) && (3'b110 == f3_w);//or  immediate

assign xori_w   = (7'b0010011 == op_w) && (3'b100 == f3_w);//xor immediate

assign srl_w    = (7'b0110011 == op_w) && (3'b101 == f3_w) && (7'b0000000 == f7_w);//shift right logical

assign sll_w    = (7'b0110011 == op_w) && (3'b001 == f3_w) && (7'b0000000 == f7_w);//shift left  logical

楼主:
wire illegal_instr_w;       //illegal Instruction

assign illegal_instr_w = !( lui_w  || lw_w   ||sw_w   ||

                            jal_w  || jalr_w ||

                            beq_w  || bgeu_w ||bltu_w ||

                            add_w  || sub_w  ||addi_w ||

                            and_w  || or_w   ||xor_w ||

                            andi_w || ori_w  ||xori_w ||

                            srl_w  || sll_w  );

wire [31:0] imm_switch_w;   //switch which kind of immediate is using in current Instruction

assign imm_switch_w[31:0] = (lui_w)                                                 ? imm_u_w :

                            (beq_w || bgeu_w ||bltu_w)                              ? imm_b_w :

                            (lw_w || jalr_w || addi_w || xori_w || ori_w || andi_w) ? imm_i_w :

                            (sw_w)                                                  ? imm_s_w :

                            (jal_w)                                                 ? imm_j_w : 32'h0;

wire [4:0] rd_switch_w, ra_switch_w, rb_switch_w;   //switch whether need reg's addr value in current Instruction

assign rd_switch_w[4:0] = ( lui_w  || lw_w  || jal_w  || jalr_w || add_w ||

                            addi_w || sub_w || and_w  || or_w   || xor_w ||

                            andi_w || ori_w || xori_w || srl_w  || sll_w)  ? rd_w : 5'd0;//rd

assign ra_switch_w[4:0] = ( lw_w   || sw_w  ||

                            jalr_w || beq_w || bgeu_w || bltu_w || add_w ||

                            addi_w || sub_w || and_w  || or_w   || xor_w ||

                            andi_w || ori_w || xori_w || srl_w  || sll_w)  ? ra_w : 5'd0;//rs1

assign rb_switch_w[4:0] = ( sw_w   || beq_w || bgeu_w || bltu_w ||

                            add_w  || sub_w || and_w  || or_w   || xor_w ||

                            srl_w || sll_w )                               ? rb_w : 5'd0;//rs2

wire [3:0] alu_operate_w;

assign alu_operate_w[3:0] = (add_w  || addi_w || lui_w || lw_w  || sw_w) ? ALU_ADD :

                            (andi_w || and_w)  ? ALU_AND :

                            (ori_w  || or_w)   ? ALU_OR  :

                            (xori_w || xor_w)  ? ALU_XOR :

                            (sll_w)            ? ALU_SHL :

                            (srl_w)            ? ALU_SHR :

                            (jal_w || jalr_w)  ? ALU_NPC : ALU_SUB;

//-----------------------------------------------------------------------------

//- Lock control

//-----------------------------------------------------------------------------

reg lock_r;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lock_r = 1'b0;

    else if(phase_r == 4'd3 && illegal_instr_w)

    begin

        lock_r = 1'b1;

        $display("%t Illegal Instruction. CPU is locked.\n", $time);

    end

assign lock_o = lock_r;

//-----------------------------------------------------------------------------

//- Register Fetch

//-----------------------------------------------------------------------------

reg [31:0] reg_r [31:0];//register_file

reg [31:0] operator_a_r;

reg [31:0] operator_b_r;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 lock_o)

    begin

        operator_a_r <= 32'h0;

        operator_b_r <= 32'h0;

    end

    else if(phase_r == 4'd3)

    begin

        operator_a_r <= reg_r[ra_switch_w];//x[rs1]

        operator_b_r <= reg_r[rb_switch_w];//x[rs2]

    end

//-----------------------------------------------------------------------------

//- load immediate

//-----------------------------------------------------------------------------

reg [31:0] imm_switch_r;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 lock_o)

        imm_switch_r <= 32'h0;

    else if(phase_r == 4'd3)

        imm_switch_r <= imm_switch_w;

//-----------------------------------------------------------------------------

//- ALU calculate

//-----------------------------------------------------------------------------

reg [31:0] alu_result_r;

always @(*)

    if(reset_i | lock_o)

        alu_result_r = 32'h0;

    else

        case(alu_operate_w[3:0])

        ALU_ADD:

            if(add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else if(addi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imm_switch_r;

            else if(lui_w)  alu_result_r = imm_switch_r;

            else if(lw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imm_switch_r;

            else if(sw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imm_switch_r;

        ALU_AND:

            if(and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else if(andi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imm_switch_r;

        ALU_OR :

            if(or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else if(ori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imm_switch_r;

        ALU_XOR:

            if(xor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else if(xori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imm_switch_r;

        ALU_SHL: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ALU_SHR: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ALU_NPC:

            if(jal_w)       alu_result_r = pc_r         + imm_switch_r;

            else if(jalr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imm_switch_r;

        ALU_SUB:

            if(sub_w)       alu_result_r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default:

            if(beq_w || bgeu_w || bltu_w)

                            alu_result_r = pc_r + imm_switch_r;

            else            alu_result_r = 32'h0;

        endcase

reg [31:0] alu_result_buff_r;//make alu_result output from DFF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 lock_o)

        alu_result_buff_r <= 32'h0;

    else if(phase_r == 4'd4)

        alu_result_buff_r <= alu_result_r;

//-----------------------------------------------------------------------------

//- Branch Taken

//-----------------------------------------------------------------------------

reg               branch_taken_r;

reg [PC_SIZE-1:0] pc_jump_r;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 lock_o)

    begin

        branch_taken_r <= 1'b0;

        pc_jump_r <= 'h0;

    end

    else if(phase_r == 4'd4)

    begin

        branch_taken_r <= ( jal_w || jalr_w ||

                            (beq_w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

                            (bgeu_w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

                            (bltu_w && (operator_a_r <  operator_b_r))

                            );

        pc_jump_r <= alu_result_r;

    end

//-----------------------------------------------------------------------------

//- Memory Access

//-----------------------------------------------------------------------------

reg        mem_rd_en_r;

reg [31:0] mem_rd_addr_r;

reg        mem_wr_en_r;

reg [31:0] mem_wr_addr_r;

reg [31:0] mem_wr_data_r;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 lock_o)

    begin

        mem_rd_en_r   <= 1'b0;

        mem_rd_addr_r <= 32'h0;

        mem_wr_en_r   <= 1'b0;

        mem_wr_addr_r <= 32'h0;

        mem_wr_data_r <= 32'h0;

    end

    else if(phase_r == 4'd5)

    begin

        if(lw_w)

        begin

            mem_rd_en_r   <= 1'b1;

            mem_rd_addr_r <= alu_result_buff_r;//x[rs1] + imm

        end

        else if(sw_w)

        begin

            mem_wr_en_r   <= 1'b1;

            mem_wr_addr_r <= alu_result_buff_r;//x[rs1] + imm

            mem_wr_data_r <= operator_b_r;//x[rs2]

        end

    end

    else

    begin

        mem_rd_en_r   <= 1'b0;

        mem_wr_en_r   <= 1'b0;

    end

assign daddr_o  = lw_w ? mem_rd_addr_r : mem_wr_addr_r; //BUS (wr & rd)_addr

assign dwdata_o = mem_wr_data_r;                        //BUS wr_data

assign drd_o    = mem_rd_en_r;                          //BUS rd_en

assign dwr_o    = mem_wr_en_r;                          //BUS wr_en

//-----------------------------------------------------------------------------

//- PC control

//-----------------------------------------------------------------------------

//reg [PC_SIZE-1:0] pc_r;//"PC" reg

// PC start from 0 ;

// if(ird_en_r) PC = PC + 4;

// else if(jump_en) PC = PC_jump;

always @(posedge clk_i)

    if(reset_i | lock_o)

        pc_r <= 'h0;

    else if(phase_r == 4'd5)

        pc_r <= pc_r + 4;

    else if(branch_taken_r)

        pc_r <= pc_jump_r;

assign iaddr_o = pc_r;

//-----------------------------------------------------------------------------

//- Write Back

//-----------------------------------------------------------------------------

wire        regfile_wr_en_w;

wire [31:0] regfile_wr_data_w;

assign regfile_wr_en_w   = (lui_w  || lw_w   || jal_w  || jalr_w ||

                            add_w  || addi_w || sub_w  ||

                            and_w  || or_w   || xor_w  ||

                            andi_w || ori_w  || xori_w ||

                            srl_w  || sll_w);

assign regfile_wr_data_w =  lui_w  ? imm_switch_r :

                            lw_w   ? alu_result_r :

                            jal_w  ? pc_r + 4     :

                            jalr_w ? pc_r + 4     :

                            (add_w  || addi_w || sub_w  ||

                             and_w  || or_w   || xor_w  ||

                             andi_w || ori_w  || xori_w ||

                             srl_w  || sll_w)   ? alu_result_r : 32'h0;

integer k;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 lock_o)

    begin

        for(k=0;k<32;k++)

            reg_r[k] <= 32'h0;

    end

    else if(phase_r == 4'd7 && regfile_wr_en_w)

        reg_r[rd_switch_w] <= regfile_wr_data_w;//write data into register_file

end

endmodule

楼主:
Memory IP设计

由于CPU采用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因此Memory需要包含两个读数据端口和一个写数据端口。

memory.v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1/03/13

// Author Name: Sniper

// Module Name: memory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ule memory

#(

    parameter     SIZE     = 8192,//sum number of bytes

    parameter     FIRMWARE = ""

)

(

    input         clk_i,

    input         reset_i,

    input  [31:0] iaddr_i,  //instruction read addr

    output [31:0] irdata_o, //instruction read data

    input         ird_i,    //instruction read en

    input  [31:0] daddr_i,  //data (wr & rd) addr

    input  [31:0] dwdata_i, //data wr data

    output [31:0] drdata_o, //data rd data

    input   [1:0] dsize_i,  //data size

    input         drd_i,    //data rd_en

    input         dwr_i     //data wr_en

);

//-----------------------------------------------------------------------------

localparam

    SIZE_BYTE = 2'd0,

    SIZE_HALF = 2'd1,

    SIZE_WORD = 2'd2;

localparam

    DEPTH = $clog2(SIZE);

//-----------------------------------------------------------------------------

//- Define Memory

//-----------------------------------------------------------------------------

reg [31:0] mem_r [SIZE/4-1:0];

initial

begin

    //$readmemh(FIRMWARE, mem_r);

end

//-----------------------------------------------------------------------------

//- instruction read out

//-----------------------------------------------------------------------------

reg [31:0] irdata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irdata_r <= 32'h0;

    else if(ird_i)

    begin

        irdata_r <= mem_r[iaddr_i[DEPTH:2]];

        $display("%t \tRead insturction: mem[%0d] = 0x%32x", $time, iaddr_i[DEPTH:2], mem_r[iaddr_i[DEPTH:2]]);

    end

end

assign irdata_o = irdata_r;

//-----------------------------------------------------------------------------

//- data read out

//-----------------------------------------------------------------------------

wire [7:0]  rdata_byte_w;   //assign byte      according to daddr

wire [15:0] rdata_half_w;   //assign half word according to daddr

wire [31:0] drdata_w;       //assign rd_data   according to size

assign rdata_byte_w[7:0]  = (2'b00 == daddr_i[1:0]) ? mem_r[daddr_i[DEPTH:2]][7:0]   :

                            (2'b01 == daddr_i[1:0]) ? mem_r[daddr_i[DEPTH:2]][15:8]  :

                            (2'b10 == daddr_i[1:0]) ? mem_r[daddr_i[DEPTH:2]][23:16] : mem_r[daddr_i[DEPTH:2]][31:24];

assign rdata_half_w[15:0] = daddr_i[1] ? mem_r[daddr_i[DEPTH:2]][31:16] : mem_r[daddr_i[DEPTH:2]][15:0];

assign drdata_w[31:0]     = (SIZE_BYTE == dsize_i) ? { 24'b0, rdata_byte_w } :

                            (SIZE_HALF == dsize_i) ? { 16'b0, rdata_half_w } : mem_r[daddr_i[DEPTH:2]];

reg [31:0] drdata_r;    //let rd_data output from DFF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drdata_r <= 32'h0;

    else if(drd_i)

    begin

        drdata_r <= drdata_w;

        case(dsize_i)

        SIZE_BYTE:$display("%t Read memory: mem[%0d] = 0x%32x (No.%0d byte)", $time, daddr_i[DEPTH:2], drdata_w, daddr_i[1:0]);

        SIZE_HALF:$display("%t Read memory: mem[%0d] = 0x%32x (No.%0d half)", $time, daddr_i[DEPTH:2], drdata_w, daddr_i[1:0]);

        default:  $display("%t Read memory: mem[%0d] = 0x%32x (word)", $time, daddr_i[DEPTH:2], drdata_w);

        endcase

    end

end

assign drdata_o = drdata_r;

//-----------------------------------------------------------------------------

//- data write in

//-----------------------------------------------------------------------------

wire [31:0] dwdata_w;       //assign wr_data according to size

wire [3:0]  wdata_byte_w;   //choose which byte      to write in according to daddr

wire [3:0]  wdata_half_w;   //choose which half word to write in according to daddr

wire [3:0]  dwr_strb_w;     //choose which bytes     to write in according to size

wire [31:0] wdata_w;        //data written into memory

assign dwdata_w[31:0]    = (SIZE_BYTE == dsize_i) ? {4{dwdata_i[7:0]}}  :

                           (SIZE_HALF == dsize_i) ? {2{dwdata_i[15:0]}} : dwdata_i;

assign wdata_byte_w[3:0] = (2'b00 == daddr_i[1:0]) ? 4'b0001 :

                           (2'b01 == daddr_i[1:0]) ? 4'b0010 :

                           (2'b10 == daddr_i[1:0]) ? 4'b0100 : 4'b1000;

assign wdata_half_w[3:0] = daddr_i[1] ? 4'b1100 : 4'b0011;

assign dwr_strb_w[3:0]   = (SIZE_BYTE == dsize_i) ? wdata_byte_w :

                           (SIZE_HALF == dsize_i) ? wdata_half_w : 4'b1111;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dwr_strb_w[0] & dwr_i)

    begin

        mem_r[daddr_i[DEPTH:2]][7:0] <= dwdata_w[7:0];

        $display("%t Write memory: mem[%0d][7:0] = 0x%8x", $time, daddr_i[DEPTH:2], dwdata_w[7:0]);

    end

    if(dwr_strb_w[1] & dwr_i)

    begin

        mem_r[daddr_i[DEPTH:2]][15:8] <= dwdata_w[15:8];

        $display("%t Write memory: mem[%0d][15:8] = 0x%8x", $time, daddr_i[DEPTH:2], dwdata_w[15:8]);

    end

    if(dwr_strb_w[2] & dwr_i)

    begin

        mem_r[daddr_i[DEPTH:2]][23:16] <= dwdata_w[23:16];

        $display("%t Write memory: mem[%0d][23:16] = 0x%8x", $time, daddr_i[DEPTH:2], dwdata_w[23:16]);

    end

    if(dwr_strb_w[3] & dwr_i)

    begin

        mem_r[daddr_i[DEPTH:2]][31:24] <= dwdata_w[31:24];

        $display("%t Write memory: mem[%0d][31:24] = 0x%8x", $time, daddr_i[DEPTH:2], dwdata_w[31:24]);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GPIO IP设计

per_gpio.v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1/03/13

// Author Name: Sniper

// Module Name: per_gpio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ule per_gpio

(

    input         clk_i,

    input         reset_i,

    input  [31:0] addr_i,

    input  [31:0] wdata_i,

    output [31:0] rdata_o,

    input   [1:0] size_i,

    input         rd_i,

    input         wr_i,

    input  [31:0] gpio_in_i,

    output [31:0] gpio_out_o

);

//-----------------------------------------------------------------------------

localparam

    REG_OUT_WRITE = 8'h00,

    REG_OUT_SET   = 8'h04,

    REG_OUT_CLR   = 8'h08,

    REG_OUT_TGL   = 8'h0c,

    REG_IN_READ   = 8'h10;

//-----------------------------------------------------------------------------

//- GPIO output data

//-----------------------------------------------------------------------------

reg [31:0] gpio_out_r;

reg [31:0] gpio_out_data_r;

always @(*)

begin

    gpio_out_data_r = 32'h0;

    case(addr_i[7:0])

    REG_OUT_WRITE:  gpio_out_data_r = wdata_i;

    REG_OUT_SET:    gpio_out_data_r = gpio_out_r | wdata_i;

    REG_OUT_CLR:    gpio_out_data_r = gpio_out_r & ~wdata_i;

    REG_OUT_TGL:    gpio_out_data_r = gpio_out_r ^ wdata_i;

    default:        gpio_out_data_r = 32'h0;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gpio_out_r <= 32'h0;

    else if(wr_i)

    begin

        gpio_out_r <= gpio_out_data_r;

        $display("%t GPIO_OUT_DATA = 0x%32x", $time, gpio_out_data_r[31:0]);

    end

end

assign gpio_out_o = gpio_out_r;

//-----------------------------------------------------------------------------

//- read GPIO input data

//-----------------------------------------------------------------------------

reg [31:0] reg_data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reg_data_r <= 32'h0;

    else if(rd_i)

    begin

        reg_data_r <= gpio_in_i;//All addresses are mapped to gpio_in_i

        $display("%t GPIO_READ_DATA = 0x%32x", $time, gpio_in_i[31:0]);

    end

end

assign rdata_o = reg_data_r;

endmodule

楼主:
UART IP设计

per_uart.v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1/03/13

// Author Name: Sniper

// Module Name: per_uar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ule per_uart

(

    input         clk_i,

    input         reset_i,

    input  [31:0] addr_i,

    input  [31:0] wdata_i,

    output [31:0] rdata_o,

    input   [1:0] size_i,

    input         rd_i,

    input         wr_i,

    input         uart_rx_i,

    output        uart_tx_o

);

// Note: this is not the most efficient UART implementation, but it is simple

// and works for the purpose of demonstration

//-----------------------------------------------------------------------------

localparam

    REG_CSR  = 8'h00,

    REG_BR   = 8'h04,

    REG_DATA = 8'h08;

localparam

    BIT_CSR_TX_READY  = 0,

    BIT_CSR_RX_READY  = 1;

//-----------------------------------------------------------------------------

wire reg_csr_w;

wire reg_br_w;

wire reg_data_w;

assign reg_csr_w  = (REG_CSR  == addr_i[7:0]);

assign reg_br_w   = (REG_BR   == addr_i[7:0]);

assign reg_data_w = (REG_DATA == addr_i[7:0]);

//-----------------------------------------------------------------------------

reg [15:0] br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br_r <= 16'h0;

    else if(wr_i && reg_br_w)

        br_r <= wdata_i[15:0];

end

//-----------------------------------------------------------------------------

`ifdef SIMULATO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wr_i && reg_data_w)

        $display("%c", wdata_i[7:0]);

end

assign uart_tx_o = 1'b1;

`else

//-----------------------------------------------------------------------------

reg [15:0] tx_br_cnt_r;

reg  [3:0] tx_bit_cnt_r;

reg  [9:0] tx_shifter_r;

reg        tx_ready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begin

        tx_br_cnt_r  <= 16'd0;

        tx_bit_cnt_r <= 4'd0;

        tx_shifter_r <= 10'h1;

        tx_ready_r   <= 1'b1;

    end

    else if(tx_bit_cnt_r)

    begin

        if(tx_br_cnt_r == br_r)

        begin

            tx_shifter_r <= { 1'b1, tx_shifter_r[9:1] };

            tx_bit_cnt_r <= tx_bit_cnt_r - 4'd1;

            tx_br_cnt_r  <= 16'd0;

        end

        else

        begin

            tx_br_cnt_r  <= tx_br_cnt_r + 16'd1;

        end

    end

    else if(!tx_ready_r)

    begin

        tx_ready_r <= 1'b1;

    end

    else if(wr_i && reg_data_w)

    begin

        tx_shifter_r <= { 1'b1, wdata_i[7:0], 1'b0 };

        tx_bit_cnt_r <= 4'd10;

        tx_ready_r   <= 1'b0;

    end

end

assign uart_tx_o = tx_shifter_r[0];

`endif

//-----------------------------------------------------------------------------

reg [15:0] rx_br_cnt_r;

reg  [3:0] rx_bit_cnt_r;

reg  [8:0] rx_shifter_r;

reg  [7:0] rx_data_r;

reg        rx_done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begin

        rx_br_cnt_r  <= 16'd1;

        rx_bit_cnt_r <= 4'd0;

        rx_shifter_r <= 10'h0;

        rx_done_r    <= 1'b0;

    end

    else if(rx_bit_cnt_r)

    begin

        if(rx_br_cnt_r == br_r)

        begin

            rx_shifter_r <= { uart_rx_i, rx_shifter_r[8:1] };

            rx_bit_cnt_r <= rx_bit_cnt_r - 4'd1;

            rx_br_cnt_r  <= 16'd0;

        end

        else

        begin

            rx_br_cnt_r  <= rx_br_cnt_r + 16'd1;

        end

    end

    else if(rx_done_r)

    begin

        rx_done_r <= 1'b0;

    end

    else if(rx_shifter_r[8])

    begin

        rx_data_r    <= rx_shifter_r[7:0];

        rx_done_r    <= 1'b1;

        rx_shifter_r <= 10'h0;

    end

    else if(!uart_rx_i)

    begin

        if(rx_br_cnt_r)

            rx_br_cnt_r <= rx_br_cnt_r - 16'd1;

        else

            rx_bit_cnt_r <= 4'd9;

    end

    else

    begin

        rx_br_cnt_r <= { 1'b0, br_r[15:1] };

    end

end

//-----------------------------------------------------------------------------

reg rx_ready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rx_ready_r <= 1'b0;

    else if(rx_done_r)

        rx_ready_r <= 1'b1;

    else if(rd_i && reg_data_w)

        rx_ready_r <= 1'b0;

end

//-----------------------------------------------------------------------------

wire [31:0] csr_w;

`ifdef SIMULATOR

assign csr_w[BIT_CSR_TX_READY] = 1'b1;

assign csr_w[BIT_CSR_RX_READY] = 1'b0;

`else

assign csr_w[BIT_CSR_TX_READY] = tx_ready_r;

assign csr_w[BIT_CSR_RX_READY] = rx_ready_r;

`endif

assign csr_w[31:2] = 30'h0;

//-----------------------------------------------------------------------------

reg [31:0] reg_data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reg_data_r <= csr_w;

    else if(reg_data_w)

        reg_data_r <= { 24'h0, rx_data_r };

    else

        reg_data_r <= csr_w;

end

//-----------------------------------------------------------------------------

assign rdata_o = reg_data_r;

endmodule

楼主:
Timer IP设计

per_timer.v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1/03/13

// Author Name: Sniper

// Module Name: per_timer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ule per_timer

(

    input         clk_i,

    input         reset_i,

    input  [31:0] addr_i,

    input  [31:0] wdata_i,

    output [31:0] rdata_o,

    input   [1:0] size_i,

    input         rd_i,

    input         wr_i

);

//-----------------------------------------------------------------------------

localparam

    REG_CSR     = 8'h00,

    REG_COUNT   = 8'h04,

    REG_COMPARE = 8'h08;

localparam

    BIT_CSR_ENABLE   = 0,

    BIT_CSR_DISABLE  = 1,

    BIT_CSR_OVERFLOW = 2;

//-----------------------------------------------------------------------------

wire reg_csr_w;

wire reg_count_w;

wire reg_compare_w;

wire timer_overflow_w;

assign reg_csr_w     = (REG_CSR     == addr_i[7:0]);

assign reg_count_w   = (REG_COUNT   == addr_i[7:0]);

assign reg_compare_w = (REG_COMPARE == addr_i[7:0]);

//-----------------------------------------------------------------------------

reg timer_enabled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timer_enabled_r <= 1'b0;

    else if(wr_i && reg_csr_w && wdata_i[BIT_CSR_ENABLE])

        timer_enabled_r <= 1'b1;

    else if(wr_i && reg_csr_w && wdata_i[BIT_CSR_DISABLE])

        timer_enabled_r <= 1'b0;

end

//-----------------------------------------------------------------------------

reg [31:0] timer_count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timer_count_r <= 32'h0;

    else if(wr_i && reg_count_w)

        timer_count_r <= wdata_i;

    else if(timer_overflow_w)

        timer_count_r <= 32'h0;

    else if(timer_enabled_r)

        timer_count_r <= timer_count_r + 32'd1;

end

//-----------------------------------------------------------------------------

reg [31:0] timer_compare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timer_compare_r <= 32'h0;

    else if(wr_i && reg_compare_w)

        timer_compare_r <= wdata_i;

end

//-----------------------------------------------------------------------------

reg timer_overflow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eset_i)

        timer_overflow_r <= 1'b0;

    else if(wr_i && reg_csr_w && wdata_i[BIT_CSR_OVERFLOW])

        timer_overflow_r <= 1'b0;

    else if(timer_overflow_w)

        timer_overflow_r <= 1'b1;

end

assign timer_overflow_w = timer_enabled_r && (timer_count_r == timer_compare_r);

//-----------------------------------------------------------------------------

wire [31:0] csr_w;

assign csr_w[BIT_CSR_ENABLE]   = timer_enabled_r;

assign csr_w[BIT_CSR_DISABLE]  = !timer_enabled_r;

assign csr_w[BIT_CSR_OVERFLOW] = timer_overflow_r;

assign csr_w[31:3]             = 29'h0;

//-----------------------------------------------------------------------------

reg [31:0] reg_data_r;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reg_data_r <= csr_w;

end

//-----------------------------------------------------------------------------

assign rdata_o = reg_data_r;

endmodule

楼主:
SoC验证

SoC验证相比于ASIC或单个IP的验证要更复杂,不仅需要搭建testbench产生外部激励,也要生成指令(存入Memory)对CPU的运转进行测试。

楼主:
测试平台

tb_riscv_soc.sv :在testbench中直接将要执行的指令load进入Memory中。

//`timescale 1ns / 1ps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1/03/13

// Author Name: Sniper

// Module Name: tb_riscv_soc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ule tb_riscv_soc;

//parameter

parameter MEM_SIZE = 8192;

parameter FIRMWARE = "";

//DUT signals

reg         clk;

reg         reset;

wire        lock;

reg         uart_rx;

wire        uart_tx;

reg  [31:0] gpio_in;

wire [31:0] gpio_out;

initial

begin

    clk = 1;

    reset = 1;

    uart_rx = 1'b1;

    gpio_in = 32'hABCD5678;

        #100;

    @(posedge clk);

    reset <= 0;

end

//clock

always #5 clk = ~clk;

localparam  INSTR_CNT = 30'd24;

wire [0:INSTR_CNT-1] [31:0] instr_rom_cell = {

    32'h000062b3,   // 0x00000000

    32'h200002b7,   // 0x00000004

    32'h12345337,   // 0x00000008

    32'h67836313,   // 0x0000000c

    32'h0062a023,   // 0x00000010

    32'h00006e33,   // 0x00000014

    32'h008e6e13,   // 0x00000018

    32'h00006333,   // 0x0000001c

    32'h0fe36313,   // 0x00000020

    32'h01c31333,   // 0x00000024

    32'h0dc36313,   // 0x00000028

    32'h0062a023,   // 0x0000002c

    32'h0002a383,   // 0x00000030

    32'h000062b3,   // 0x00000034

    32'h00006333,   // 0x00000038

    32'h000063b3,   // 0x0000003c

    32'h00006e33,   // 0x00000040

    32'h000062b3,   // 0x00000044

    32'h0082e293,   // 0x00000048

    32'h12345337,   // 0x0000004c

    32'h67836313,   // 0x00000050

    32'h0062a023,   // 0x00000054

    32'h0002a383,   // 0x00000058

    32'hfa5ff06f    // 0x0000005c

};

//Instructions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for(i=0;i<INSTR_CNT;i++)

    begin

        u_riscv_soc.u_memory.mem_r = instr_rom_cell;

        $display("mem[%0d] = %32x", i, u_riscv_soc.u_memory.mem_r);

    end

end

//DUT

riscv_soc

#(

    .MEM_SIZE(MEM_SIZE),

    .FIRMWARE(FIRMWARE)

)

u_riscv_soc

(

    .clk_i(clk),

    .reset_i(reset),

    .lock_o(lock),

    .uart_rx_i(uart_rx),

    .uart_tx_o(uart_tx),

    .gpio_in_i(gpio_in),

    .gpio_out_o(gpio_out)

);

initial

begin

    $dumpfile("tb_riscv_soc.vcd");

    $dumpvars(0,tb_riscv_soc);

end

initial #5000 $finish;

endmodule

楼主:
Makefile

# Makefile
# -------------------------
# target file : source file
# [TAB]command

RTL   += ../rtl/soc/riscv_soc.v
RTL   += ../rtl/cpu/riscv_cpu.v
RTL   += ../rtl/bus/bus_mux.v
RTL   += ../rtl/perips/per_gpio.v
RTL   += ../rtl/perips/per_uart.v
RTL   += ../rtl/perips/per_timer.v
RTL   += ../rtl/perips/memory.v

TB    := ../bench/tb_riscv_soc.sv

CURVE := ./tb_riscv_soc.vcd

# ---------- run common simulation ----------
run: compile simulate

compile:
        vcs -sverilog -debug_all -timescale=1ns/1ns $(RTL) $(TB) -l com.log

simulate:
        ./simv -l run.log

run_dve:
        dve -vpd $(CURVE) &

clean:
        rm -rf csrc DVEfiles simv.daidir coverage *.vdb *.key *.vcd *.vpd *.log simv

楼主:
加载汇编程序

汇编指令如下所示,主要测试了GPIO读写、Memory读写。

.org 0x0

        .global _start

_start:

main:

    # GPIO外设测试,令t0寄存器=0x20000000,即gpio外设的地址

    or    t0, zero,zero    # t0 清零

    lui   t0, 0x20000      # t0 寄存器的高20bit=0x20000

    lui   t1, 0x12345      # t1 寄存器的高20bit=0x12345

    ori   t1, t1, 0x678    # t1 寄存器的低12bit=0x678

    sw    t1, (t0)         # t1 写入t0地址,即GPIO输出0x12345678

    or    t3, zero,zero    # t3 清零

    ori   t3, t3, 0x008    # t3 寄存器的低12bit=0x008

    or    t1, zero,zero    # t1 清零

    ori   t1, t1, 0x0FE    # t1 寄存器的低12bit=0x0FE

    sll   t1, t1, t3       # t1 = t1 << t3 (= t1 << 8)

    ori   t1, t1, 0x0DC    # t1 = t1 | 0x00000DC

    sw    t1, (t0)         # t1写入t0地址,即GPIO输出0x0000FEDC

    lw    t2, (t0)         # 将GPIO输入值读取到t2寄存器

    or    t0, zero,zero    # t0 清零

    or    t1, zero,zero    # t1 清零

    or    t2, zero,zero    # t2 清零

    or    t3, zero,zero    # t3 清零

    # Memory读写测试,令t0寄存器=0x00000008,是MEM所在的地址区间

    or    t0, zero,zero    # t0 清零

    ori   t0, t0, 0x008    # t0 寄存器的低12bit=0x008

    lui   t1, 0x12345      # t1 寄存器的高20bit=0x12345

    ori   t1, t1, 0x678    # t1 寄存器的低12bit=0x678

    sw    t1, (t0)         # t1 写入t0地址,即MEM写入0x12345678

    lw    t2, (t0)         # 将MEM中(t0)地址对应的数据字读取到t2寄存器

return:

    jal   zero, main       # 程序结束,跳到main,重新运行

楼主:
汇编程序生成机器指令,使用到了一个软件来转换指令的格式,相关的RISC-V汇编软件网上应该也有很多。将保存下来的指令流(Verilog)添加到tb_riscv_soc.sv的56行位置即可。

楼主:
测试结果

在sim文件夹下包含一个Makefile,可以在sim路径下使用以下命令进行RTL仿真。

make run

make run_dve

make clean

结果如下所示:

[IC@IC sim]$ make run
vcs -sverilog -debug_all -timescale=1ns/1ns ../rtl/soc/riscv_soc.v ../rtl/cpu/riscv_cpu.v ../rtl/bus/bus_mux.v ../rtl/perips/per_gpio.v ../rtl/perips/per_uart.v ../rtl/perips/per_timer.v ../rtl/perips/memory.v ../bench/tb_riscv_soc.sv -l com.log

...

                 130         Read insturction: mem[0] = 0x000062b3
                 210         Read insturction: mem[1] = 0x200002b7
                 290         Read insturction: mem[2] = 0x12345337
                 370         Read insturction: mem[3] = 0x67836313
                 450         Read insturction: mem[4] = 0x0062a023
                 490 GPIO_OUT_DATA = 0x12345678
                 530         Read insturction: mem[5] = 0x00006e33
                 610         Read insturction: mem[6] = 0x008e6e13
                 690         Read insturction: mem[7] = 0x00006333
                 770         Read insturction: mem[8] = 0x0fe36313
                 850         Read insturction: mem[9] = 0x01c31333
                 930         Read insturction: mem[10] = 0x0dc36313
                1010         Read insturction: mem[11] = 0x0062a023
                1050 GPIO_OUT_DATA = 0x0000fedc
                1090         Read insturction: mem[12] = 0x0002a383
                1130 GPIO_READ_DATA = 0xabcd5678
                1170         Read insturction: mem[13] = 0x000062b3
                1250         Read insturction: mem[14] = 0x00006333
                1330         Read insturction: mem[15] = 0x000063b3
                1410         Read insturction: mem[16] = 0x00006e33
                1490         Read insturction: mem[17] = 0x000062b3
                1570         Read insturction: mem[18] = 0x0082e293
                1650         Read insturction: mem[19] = 0x12345337
                1730         Read insturction: mem[20] = 0x67836313
                1810         Read insturction: mem[21] = 0x0062a023
                1850 Write memory: mem[2][7:0] = 0x78
                1850 Write memory: mem[2][15:8] = 0x56
                1850 Write memory: mem[2][23:16] = 0x34
                1850 Write memory: mem[2][31:24] = 0x12
                1890         Read insturction: mem[22] = 0x0002a383
                1930 Read memory: mem[2] = 0x12345678 (word)
                1970         Read insturction: mem[23] = 0xfa5ff06f
                2050         Read insturction: mem[0] = 0x000062b3
                2130         Read insturction: mem[1] = 0x200002b7
                2210         Read insturction: mem[2] = 0x12345678
                2220 Illegal Instruction. CPU is locked.

$finish called from file "../bench/tb_riscv_soc.sv", line 121.
$finish at simulation time                 5000
           V C S   S i m u l a t i o n   R e p o r t
Time: 5000 ns
...

[IC@IC sim]$

可以看到,当程序从main: 运行第二次时,由于第一次在mem[2]中改变了数据,CPU识别不出这条新的“指令”,因此进入了LOCK状态,这就是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可能存在的bug(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动态修改指令的功能)。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可以添加数据地址段的访问权限。

楼主:
总结与展望
目前设计的这个SoC还比较简单,整个SoC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1)CPU可以实现pipeline结构(这就要引入旁路、分支预测等技术来解决流水线的数据冲突、提高pipeline处理速度);(2)CPU可以实现更多的RISC-V指令;(3)CPU可以添加JTAG接口用来观测内部运行情况、载入机器指令程序;(4)CPU增加中断响应操作;(5)总线可采用AXI等标准总线实现高性能传输;(6)每个IP在读写数据接口可以增加异步FIFO作为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