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AC输出,会跳变么?

楼主(2021-07-08):
电路结构:
407DAC输出,运放放大2倍,接电阻,接三极管基极

目的:
通过改变电压,改变基极电流,从而控制集电极电流

现象:
大部分调整不仅大约可控制在0.2MA,个别点会跳变0.4mA

按照我的理解,
DAC应该是均匀步进的,
硬件电路参数又都是固定的,
那么偶尔出现的这种跳变,是哪里引起的呢??

网友A:
DAC应该是等分的

网友B:
DAC输出是否均匀步进 不是取决于你提供给DAC的原始数据量吗?

网友C:
版主正解,DAC是否均匀不进取决于你的原始数据。

网友D:
这要取决于你的数据好嘛

网友E:
描述不清楚,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输出是否均匀步进 不是取决于你提供给DAC的原始数据量吗?

如果,我程序给的数据不是等间距的,我还问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输出是否均匀步进 不是取决于你提供给DAC的原始数据量吗?

是因为我程序是以最小控制步进,
进行测试的,
大部分是均匀等间距变化的,
但是个别点间距会大一点,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F:
现在是不是DAC芯片很贵了?

网友G:
DAC应该是均匀的,
有时候,被控制端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比如阻抗的改变

网友H:
DAC 有个DNL 参数,一般STM32 12位的 在+-2 LSB吧

网友I:
无缘无故的跳变就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J:
理论上是不会跳变的

网友K:
应该不会跳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