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SMC是ST特有的么

楼主(2021-07-08):
因为一直在用ST的片子,也没太注意过
然后,今天说起来,
很多人不知道FSMC是啥,
那么,他们接内存,接屏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这个,只是有些片子没有这个资源吧

网友B: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中内部集成256 KB以上FlaSh,后缀为xC、xD和xE的高存储密度微控制器特有的存储控制机制。之所以称为“可变”,是由于通过对特殊功能寄存器的设置,FSMC能够根据不同的外部存储器类型,发出相应的数据/地址/控制信号类型以匹配信号的速度,从而使得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不仅能够应用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速度的外部静态存储器,而且能够在不增加外部器件的情况下同时扩展多种不同类型的静态存储器,满足系统设计对存储容量、产品体积以及成本的综合要求。

FSMC相当于外部设备存储器地址在FSMC对应存储地址中的映射,通过在FSMC的存储地址中写数据,就能通过FSMC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将地址和数据写到外部设备存储器地址中。所以,程序中,需要在设备存储地址中写数据,一般是定义一个变量,变量的指定地址为FSMC中的地址,而不是内存中的地址,这样,给这个地址写数据,其实就是同时写数据和地址给外部设备存储器。

好像是STM32特有的,在其他的MCU我还没发现,不能百分百确定。

网友C:
名字特有,功能不特有。就是个普通总线,其它家可能不叫FSMC而已。搞过ppc的,你说localbus,应该比较通用。

网友D:
DSP芯片里面有专门的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文档中有详细讲解。单片机接触到的只有STM32有。应该是定位不一样,普通单片机内部的FLASH对于一般程序足够使用的。因此不需要这玩意,STM32自身定义比较跨界。因此都带了吧。

网友E:
应该就是名称是特有的

网友F:
功能上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G:
功能都是有的 就是起的名字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