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的单片机烧录后不能直接复位吗

楼主(2021-07-08):
最近开发新塘的M031,每次烧录完代码必须手动复位才能运行,在keil里面和其他的完全不一样,没有rest and run选项,这个调试好麻烦,有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好像没有吧,之前开发新唐的 也得重新断电 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话说 换个jlink 的话 是不是就能自动复位了?

网友C:
好像新唐都没这个功能,不知道咋回事儿

网友D:
是不是需要接RST之后,才能实现自动复位的功能呢

网友E:
好像不能自动复位 属实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需要接RST之后,才能实现自动复位的功能呢

我用的开发板的板载no-link,啥都有的。

网友F:
以前用新唐的都是烧录完直接可以运行的啊

网友G:
reset and run不在debug页面
在download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reset and run不在debug页面
在download页面

兄弟,虽然你表达有点问题,但是还是感谢你,让我想到可能不在这个页面,成功找到

楼主:
自己结贴

网友H:
不管用除非用unlink加上复位,不能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