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有与STM32F4对标的芯片产品方案么?

楼主(2021-07-08):
请问一下,MM32有与STM32F4对标的芯片产品方案么?功能需求如下:
1,需要RGB控制器接口。
2,  LQFP144封装。
其他特殊外设暂时没有。

网友A:
没有RGB LCD控制接口

网友B:
了解的不多,可能103系列的可以考虑,F4系列的够呛

网友C:
好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了,直接问厂商把

网友D: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的pin to pin 的。

网友E:
可能没有,一直没找到

网友F:
具体的需求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G:
可能没有,F4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H:
要有RGB LCD控制器外设的,灵动微好像还没有吧,目前国产MCU中还没有看到有。

网友I(2021-08-18):
产品方案估计还没有官方的吧

网友J(2022-10-09):
RGB接口的液晶屏可用瑞佑的控制器处理,如RA8889,RA8875

网友K:
好像不好找,可以考虑SPI接口的,反正都是驱动屏幕

网友L:
估计得加外部外设进行驱动吧,目前灵动的没有看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