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VGT6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1-07-08):
GD32F305VGT6串口不能接收数据是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代理在对接,可找我。18166272203。谢谢!

网友A:
要么硬件上有问题,要么就是软件上有问题。

网友B:
检查硬件链接有无问题,若确定硬件无问题,检查一下的程序。

网友C:
仿真看BAUD根据这个寄存器的值计算出实际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