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7811 软件I2C读取AT24c02

楼主(2021-07-08):
一般软件I2C,IO口会配置为开漏输出,但是AC7811 GPIO没有开漏输出,但是可以通过寄存器组合配置达到开楼输出的功能,具体可以参考7801 GPIO这一章节应用说明开漏输出(在这点山7811和7801是一样的)。
然后AT24C02读写时序,要看AT24C02时序。

网友A:
现在都用SPI了,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用SPI了,速率高。

使用的场合不一样,看选择吧!很多芯片的接口就是I2C,都只是一种接口,看项目的需求和个人的选择吧!

网友B:
IIC还是硬件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还是硬件效率高

肯定的,软件的ic特别的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