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MP2303电感发热的问题

楼主(2021-07-08):
MP2303输入24V,输出12V与3.3V。12V的电路中未带负载电感发热,3.3V的电路正常,按照数据手册的参数调整无效,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未带负载电感发热,加大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带负载电感发热,加大电感试试。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手册上你截图都有那么清晰的器件参数,你为什么不按照手册来设计呢?  电感47uH ?电容1000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你截图都有那么清晰的器件参数,你为什么不按照手册来设计呢?  电感47uH ?电容1000U? ...

我说的是12V输出

网友C:
说个题外话,你的EN的那个脚电压高了,那个脚不能高于6V。datasheet上有说。

网友D:
EN搞分压
然后 电感 电容 按给出的表格来
另外,注意下电感选型的电流值,

网友E:
C1改小,按手册值,用两个。

网友F:
小心假货 MP的芯片仿的太多了

楼主:
换成220uF,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改小,按手册值,用两个。

换成220uF,一样。数据手册说陶瓷电容用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心假货 MP的芯片仿的太多了

华秋商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搞分压
然后 电感 电容 按给出的表格来
另外,注意下电感选型的电流值, ...

已分压到4.5V,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带负载电感发热,加大电感试试。

6.8uh,100uh,330uh,都一样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搞分压
然后 电感 电容 按给出的表格来
另外,注意下电感选型的电流值, ...

电感电流4A

楼主:
更改分压电阻,输出10.4V,就正常了,十分不解

网友F:
到处都是假货,MP的我用了一次,怎么调试都不行,后来全部改国产同类的,国产性能可能没MP好,但至少明摆着是仿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更改分压电阻,输出10.4V,就正常了,十分不解

没有负载,电感哪来的电流,怎么会热?
可能是输出端电容有问题,电压高了漏电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更改分压电阻,输出10.4V,就正常了,十分不解

输出电解还要并联104至106的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V的电路中未带负载但电感发热。
芯片不给力。换别的厂牌为妙。

输出3.3V那路没有问题,之前一直这么使用,输出12V头一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处都是假货,MP的我用了一次,怎么调试都不行,后来全部改国产同类的,国产性能可能没MP好,但至少明摆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负载,电感哪来的电流,怎么会热?
可能是输出端电容有问题,电压高了漏电吧 ...

丰宾电解电容,耐压3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电解还要并联104至106的陶瓷电容

示波器测量SW输出波形,10V正常,再高波形混乱

网友G: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量SW输出波形,10V正常,再高波形混乱

波形乱,也应该是芯片热吧,负载都没,电感哪来的电流导致发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波形乱,也应该是芯片热吧,负载都没,电感哪来的电流导致发热呢

芯片不热,电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SD䔥特基挂掉了吧!空载时电感热。

换过了,依旧

网友I: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是你的en pin串电阻太小。datasheet上明确说要100Kohm,你用了10k。
此pin 最大电流是1.5ma, 你用10Kohm, 刚好过界。
你试一下用新板(没有上过电,我担心你的芯片已经坏了。)改电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是你的en pin串电阻太小。datasheet上明确说要100Kohm,你用了10k。
此pin 最大电流是 ...

好的,我试下,感谢!
但是24V转3.3V一直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肯定是这颗芯片不行用,换別颗吧!

LM2596太贵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下,感谢!
但是24V转3.3V一直工作正常

3.3v 工作正常不一定就没有问题。你不知道它内部电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3.3v 工作正常不一定就没有问题。你不知道它内部电路是什么。

试过了,未解决问题

网友I:
嗯。还是说明到12v后电流突然增大导致电感发热。你还是要一个一个排查:除了电感,还有什么发热?电容还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还是说明到12v后电流突然增大导致电感发热。你还是要一个一个排查:除了电感,还有什么发热?电容还是 ...

无负载,电感热,MP2303稍微有点温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无负载,电感热,MP2303稍微有点温升

一定有大电流导致升温。你要一个一个排除,测量这个电流流到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定有大电流导致升温。你要一个一个排除,测量这个电流流到哪去了。

应该是电感消耗了

楼主:
用国代替代SGM6130,输出电压可以提高了,但是电感一样发热,打算用TPS543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