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两个单片机同时复位,无法复位?

楼主(2021-07-08):
一个板上用413 +  415 2个mcu , 复位脚接一起,  软复位有时候复位不了, 什么情况? 是这样吗?

网友A:
你是指两个复位引脚接到一起后,其中一个软复位会失败?

网友B:
IO被钳位了

网友:
因为其中一个复位时,复位pin上有高低电平脉冲,此时就会导致另一个芯片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