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升压为脉冲信号

楼主(2021-07-08):
一个15V的正弦波怎么才能升压为一个50V的脉冲信号呢,供电电压也为15V,手里有个板子是用两个三极管完成的,但是整不明白他是怎么完成的,有大佬能提供个电路吗 感谢感谢

网友A:
有板子照片吗?感觉这两个三极管很神奇。

网友B:
板上有没有电感,三级管是不是对管。你总得多给点信息啊

楼主:
1712092   原理图差不多就是这个 但是电容值标的不对 有没有大佬能看懂的

网友C:
Q2输入交流, L1, Q2 就可以升压了,  一般的升压式开关电源这就这样的

网友D:
简单的 A 类放大器。   升压是 输出 LC 谐振导致的,合适的频率输出电压会远超50V,不小心会轻松 打爆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 A 类放大器。   升压是 输出 LC 谐振导致的,合适的频率输出电压会远超50V,不小心会轻松 打爆输出 ...

那这个LC的值该怎么确定呢

https://tool.520101.com/dianlu/lcdianlu/ , 这里有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输入交流, L1, Q2 就可以升压了,  一般的升压式开关电源这就这样的

L2 L3 是干啥的呢

楼主:
图中C1 C2该怎么计算哪位大神能给说下吗 试了很多 效果都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一个具体的计算原则是什么

楼主:
信号是500KHZ的 L1是1mH L2 L3都是100uH 这几个电容该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