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最近使用KF8F5133单片机与RFID MFRC522模块通讯

楼主(2021-07-08):
最近使用KF8F5133单片机与RFID MFRC522模块通讯,调试了几天连寻卡都一直都调试不出,大佬们救救小老弟吧!!

楼主:
#include<KF8F5133.h>
#include "main.h"
#include "RC52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define G2 P2LR2
#define relay1 P2LR4
#define K1 P30
#define K2 P31

#define MODE1        SSCICKP=0;CKEGE=0;        //空闲时为低电平,在SCL上升沿发送数据
#define MODE2        SSCICKP=0;CKEGE=1;        //空闲时为低电平,在SCL下降沿发送数据,SS信号必须
#define MODE3        SSCICKP=1;CKEGE=0;        //空闲时为高电平,在SCL下降沿发送数据
#define MODE4        SSCICKP=1;CKEGE=1;        //空闲时为高电平,在SCL上升沿发送数据,SS信号必须

volatile uchar Send_BUF[10] ={0};//待发送数据缓存
volatile uchar Send_cnt=0;//待发送数据的位置
volatile uchar Reciv_BUF[10] ={0};//接收的数据缓存
volatile uchar Reciv_cnt=0;//接收的数据位置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snr, buf[16], TagType[2], SelectedSnr[4],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char num;//发送暂存变量
uchar str[14];   //16转字符数组
uchar UID[5],Temp[4],blockdata[16];
//uchar Assic[] = "AAAAAAAAAAAAAA";

unsigned char __code data1[16] = {0x12,0x34,0x56,0x78,0xED,0xCB,0xA9,0x87,0x12,0x34,0x56,0x78,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__code data2[4]  = {0x01,0,0,0};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unsigned char __idata MLastSelectedSnr[4];
unsigned char __idata RevBuffer[30];
unsigned char __data IDBuffer[20];
unsigned char TagType[2];
unsigned char SelectedSnr[4];
void ID_Verify();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void Init_mcu()
{
        OSCCTL=0X50;

        TR24=0;//继电器
        TR22=0;//G2输出
        G2=0;
        relay1=0;

        PUPH=0;
        PUR30=1;
        TR30=1;//k1输入
        P3LR0=1;
        ANS30=0;

        PUPH=0;
        PUR31=1;
        TR31=1;//k2输入
        P3LR1=1;
        ANS31=0;
}

void Init_SPI()
{
        SSCIEN=0;
        APFCTL7=0X02;//SDI P13  SS P05
        APFCTL6=0X02;//SDO P17 SCK P15
        PUPH=0;

        TR03=0;//RST
        TR17=0;//P17SDO 输出
        TR13=1;//P13SDI 输入
        TR15=0;//SCK 主动模式方向清零
        TR05=0;//SS

        P0LR3=0;//RST
        PUR05=1;//SS上拉
        P0LR5=1;//SS
        P1LR5=1;//SCK
        PUR13=1;//SDI输入上拉
        P1LR3=1;//SDI
        P1LR7=1;//SDO
        ANS05=0;ANS15=0;ANS13=0;ANS17=0;ANS03=0;

        SSCICTL0=0X02;
        SSCICTL1=0X00;
        SSCISTA=0X00;
        SSCICKP=0;CKEGE=0;

        SSCIIF=0;
        SSCIEN=1;
        SSCIIE=0;                                //打开SPI接收中断

}

  void main( )
{
          char status;
          uchar CMD_status;

          Init_mcu();
          Init_SPI();
          InitializeSystem();

         while (1)
            {
                         status=PcdRequest(0X52, TagType);

                           if (status==MI_ERR)
                    {
                                   InitializeSystem();
                                   relay1=1;
                                   continue;
                    }
                           G2=1;

                  }

}

楼主:
下面是RC522.C

#include<KF8F5133.h>
#include "MAIN.h"
#include "RC522.h"

#define G2 P2LR2

#define MF522_RST  P0LR3                   //RC500片选
#define MF522_NSS  P0LR5
#define MF522_SCK  P1LR5
#define MF522_SI   P1LR7
#define MF522_SO   P13
#define MAXRLEN 18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 MF522_RST=1;
        MF522_NSS=1;
    _nop_();
   // MF522_RST=0;
    MF522_NSS=0;
    _nop_();
    //MF522_RST=1;
    MF522_NSS=1;
     _nop_();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_nop_();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turn MI_OK;
}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  unsigned char xTest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软件清零标志位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停止发送,设置接收到的LSB放在位0,接收到的第2 位放在位1,D2D1D0=000表示最后一个字节的所有位都发送

//  xTest = ReadRawRC(BitFramingReg);
//  if(xTest == 0x07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while(1){}}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对天线是否发送调制数据设置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     if(status  == MI_OK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软件清零标志位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停止发送,设置接收到的LSB放在位0,接收到的第2 位放在位1,D2D1D0=000表示最后一个字节的所有位都发送
    ClearBitMask(CollReg,0x80);//设置为接收到的位在冲突后将被清零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软件清零标志位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   memcpy(pData, ucComMF522Buf, 16);   }
    {
        for (i=0; i<16; i++)
        {    *(pData+i) = ucComMF522Buf[i];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Data+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Halt(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void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utData)
{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清CRC完成标志位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取消当前命令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IFO缓冲区读和写指针以及FIFO缓冲区溢出错误标志BufferOvfl清零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进行CRC计算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检测CRC完成标志位
    pOutData[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读CRC计算结果
    pOutData[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MF522_RST=1;
    _nop_();
    MF522_RST=0;
    _nop_();
    MF522_RST=1;
     _nop_();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复位
    _nop_();

    WriteRawRC(ModeReg,0x3D);       //启动发送器,SIGIN高有效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定时器重装载值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定时器设置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定时器设置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控制天线驱动器设置
    return MI_OK;
}*/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软件清零标志位

                /*     WriteRawRC(Command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mIEnReg,0x80);     //as default
                WriteRawRC(DivlEn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mIrqReg,0x04);     //as default
                WriteRawRC(DivIrq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Status2Reg,0x0);//80    //trun off temperature sensor
                WriteRawRC(WaterLevelReg,0x08); //as default
                WriteRawRC(Control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llReg,0x80);    //as default
                */
                WriteRawRC(ModeReg,0x3D); //启动发送器,SIGIN高有效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3F
                /*           WriteRawRC(TxMode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RxMode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TxControlReg,0x80);  //as default???

                WriteRawRC(TxSelReg,0x10);      //as default???
                */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选择内部接收器设置
                //      WriteRawRC(RxThresholdReg,0x84);//as default
                //      WriteRawRC(DemodReg,0x4D);      //as default

                //      WriteRawRC(ModWidthReg,0x13);//26
                WriteRawRC(RFCfgReg,0x7F);   //设置接收器增益为48dB
                /*   WriteRawRC(GsNReg,0x88);        //as default???
                WriteRawRC(CWGsCfg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ModGsCfgReg,0x20);   //as default???
                */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定时器重装载值    ;//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定时器设置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定时器设置

                //     PcdSetTmo(106);
                //delay_10ms(1);
                PcdAntennaOn();
   }
   else{ return -1; }

   return MI_OK;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for(i=8;i>0;i--)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
         ucAddr <<= 1;
         MF522_SCK = 0;
     }

     for(i=8;i>0;i--)
     {
             MF522_SCK = 1;
             ucResult <<= 1;
        //ucResult|=(bit)MF522_SO;

        if(MF522_SO==1)
        {
                ucResult|=1;
        }

        MF522_SCK = 0;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return ucResult;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

    for(i=8;i>0;i--)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
        ucAddr <<= 1;
        MF522_SCK = 0;
    }

    for(i=8;i>0;i--)
    {
        MF522_SI = ((value&0x80)==0x80);
        MF522_SCK = 1;
        value <<= 1;
        MF522_SCK = 0;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void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Data[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设置各中断请求传递到IRQ引脚,D7=1:有中断时IRQ为低,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ComIrqReg屏蔽位清零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取消当前命令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IFO缓冲区读和写指针以及FIFO缓冲区溢出错误标志BufferOvfl清零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要发送的数据写入FIFO缓冲区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start TX

//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读中断请求标志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检测和发送和接收结束标志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stop TX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检测是否有出现的种错误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读FIFO缓冲区中的字节数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查看最后接收到的字节有效位的数目,如果为0则整个字节有效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i] = ReadRawRC(FIFODataReg);    }//获取接收到的数据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取消当前命令
   return status;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控制天线TX1和TX2
}


//功    能:扣款和充值
//参数说明: dd_mode[IN]:命令字
//               0xC0 = 扣款
//               0xC1 = 充值
//          addr[IN]:钱包地址
//          pValue[IN]:4字节增(减)值,低位在前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Value(unsigned char dd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Valu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dd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 memcpy(ucComMF522Buf, pValue, 4);
//       for (i=0; i<16; i++)
//       {    ucComMF522Buf[i] = *(pValue+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unLen = 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备份钱包
//参数说明: sourceaddr[IN]:源地址
//          goaladdr[IN]:目标地址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BakValue(unsigned char sourceaddr, unsigned char goaladd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STORE;
    ucComMF522Buf[1] = source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0;
        ucComMF522Buf[1] = 0;
        ucComMF522Buf[2] = 0;
        ucComMF522Buf[3]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return MI_ERR;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goal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void WaitCardOff(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TagType[2];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return;
                                }
                        }
                }
                //delay_ms(100);
        }
}

楼主:
其他的RC522.h就都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