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恒流驱动源的选择

楼主(2021-07-08):
如题,现在选型恒流芯片,实际使用是驱动半导体激光器,几百mA这种级别。
但是搜恒流芯片时发现应用场景基本都是用在发光led,半导体激光器发光部分是ld,不知道能不能用,或者半导体激光器的驱动芯片是有专门一类的?请教下。

网友A:
先试试看,不知你的激光器有没有对纹波、输出脉冲之类的要求。
如果是需要产生脉冲,还要看有没有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看,不知你的激光器有没有对纹波、输出脉冲之类的要求。
如果是需要产生脉冲,还要看有没有上升时间 ...

谢谢,基本软启动还是需要的,不过一般芯片都有,连续工作所以不需要产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