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BLOCK扩展库使用说明——OLED12864

楼主(2021-07-08):
1-硬件概述

OLED(OrganicLight-Emitting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有机发光半导体(Organic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OLED)。OLED属于一种电流型的有机发光器件,是通过载流子的注入和复合而致发光的现象,发光强度与注入的电流成正比。OLED在电场的作用下,阳极产生的空穴和阴极产生的电子就会发生移动,分别向空穴传输层和电子传输层注入,迁移到发光层。当二者在发光层相遇时,产生能量激子,从而激发发光分子最终产生可见光。

2-引脚定义

3-电路原理图

4-硬件连接

5-图形化模块

6-范例代码

  • #define SOFTIIC_SCL P5_1
  • #define SOFTIIC_SCL_OUT {P5M1|=0x02;P5M0|=0x02;}//P5_1开漏输出
  • #define SOFTIIC_SDA P5_0
  • #define SOFTIIC_SDA_IN {P5M1|=0x01;P5M0&=~0x01;}//P5_0高阻输入
  • #define SOFTIIC_SDA_OUT {P5M1|=0x01;P5M0|=0x01;}//P5_0开漏输出
  • #include <STC8HX.h>
  •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 #include "mylib/oled12864.h"
  • void setup()
  • {
  •   oled_init();//OLED初始化
  • }
  • void loop()
  • {
  •   oled_display();//OLED更新显示
  •   oled_show_char(0,0,'a');
  •   oled_show_num(0,10,123);
  •   oled_show_float(0,21,1.2,1);
  •   oled_show_font16("好好搭搭",0,34);
  • }
  • void main(void)
  • {
  •   setup();
  •   while(1){
  •     loop();
  •   }
  • }

复制代码

7-测试视频

手册资料:http://www.haohaodada.com/new/learning_show.php?id=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