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逆变器与BMS如何配合

楼主(2021-07-08):
目前48V系统 与逆变器连接 BMS检测的电流一直在跳动 如果不接逆变器一切正常 如何解决啊

网友A:
电流跳动很正常啊,逆变器输出的一般是正弦波

网友B(2021-08-23):
@kwosun007 :感谢! 收到
tyw
@kwosun007 :去油香收
844969433@qq.com

网友C:
接逆变器的BMS要专门优化,你拿普通的BMS是不行的。有电流变化是正常的,逆变器通电后是要耗电工作的。还有逆变是开环还是半开环工作也有关。

我建了个大佬技术交流微信群(微信号:hqy20938911),进群免费,纯交流, 感兴趣可以共同探讨以下内容: MCU 在 BMS 中的选型标准与应用技巧,如不同内核架构的性能差异、存储器容量需求、接口兼容性等。 SOC 估算的先进算法与精度提升方法,交流如何满足 GB/T 38661 - 2020 等标准中对 SOC 估算累积误差的要求。 ADC 芯片的高精度采样技术,分析不同采样...

网友D:
并联几粒 去耦电容就 可以基本解决问题。

我建了个相关技术交流微信群(微信号:hqy20938911),进群免费,但是要改下职务和技术方向, 感兴趣可以共同探讨以下内容: MCU 在 BMS 中的选型标准与应用技巧,如不同内核架构的性能差异、存储器容量需求、接口兼容性等。 SOC 估算的先进算法与精度提升方法,交流如何满足 GB/T 38661 - 2020 等标准中对 SOC 估算累积误差的要求。 ADC 芯片的高精度采样技术,分析不同采样...

网友E:
首先判断跳到何种程度,
与实际偏差大不大,
太厉害 数据根本看不了,那么干扰太大,重新优化设计
如果在实际值附近来回跳动,那么 电流检测进单片机 并联颗电容 会有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