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的源极和漏极

楼主(2021-07-08):
MOS管驱动电机,负载接在漏极端;MOS+运放组成的恒流源,负载也在漏极端。想问一下,负载可以放在源极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负载放在源极,固定带来一个电流串联负反馈的问题,多损失驱动电压。把反馈信号取在D极,也是可以的。环路相位要调正而已。

网友A:
源极带负载,讯号幅度须比负载压降更大;造成恒流源则不能在源极挂载。

网友B:
有足够高的电源电压提供给G极能把管子拉到饱和就行,但是我觉得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不懂。

网友C:
负载放在源极,则电动机工作的电压将抵消MOS管原有的Ugs,使Ugs降低到不能接受的程度。由于Ugs很低,MOS管不能充分饱和而发热,电动机也得不到应该有的,接近23V工作电压。

负载放在漏极,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原有的Ugs电压被降低),MOS就能充分饱和。

网友A:
源极跟随器是恒压的,不是恒流!
恒流,在源极挂载也不是不行,不过,Ugs 要浮地了。

网友A:
源极挂载恒流,情况就像拿三端稳压块做恒流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