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增益设置问题

楼主(2021-07-08):
如下图:前面U3A  U3B构成恒流源,恒流源驱动R7产生相应的电压信号,U1B构成跟随器,U1A构成滤波器;
所遇到的问题:
调节R10和R11,设置相应的放大倍数;
仿真开始时,负载R12上的电压值正常,运行一两秒之后波动的很厉害,最高3V+,最低 -2V;而且探针1上频率那一栏会有数据,但是实际上这是个直流电压,不明白这个交流信号哪来的
请大神解答一下,急!!!

楼主:
后来又尝试了一下,将C2调小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如果将C2调小,截止频率就提高了,达不到想要的滤波效果了!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为什么R7这个负载上会出现交流信号,怎么才能保证截止频率的前提下,使输出稳定下来

网友A:
减小R11试试,我不怎么懂,但是由于有正反馈,是很容易振荡的,放大倍数不能太大。
R3最好并联一只电容。

嗯,最开始R11确实是比较小的,但是想获得大一些的放大倍数,这个时候就发现开始出现交流信号了,但是如果降低C2的话是可以改善的,就是截止频率会改变,达不到滤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