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容量电池限流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1-07-08):
下图是充电回路,两个MOS串联,限流是用霍尔采样电池回路电流然后传给MCU,通过MCU实现PWM限流,实测MOS的GS驱动波形正常(见下图),现在开启限流后MOS特别烫(TO263封装,外壳已加散热器,PCB打孔加散热器,用的铜排过电流),不开限流,正常充电没问题,实测DS每次关断时会有震荡,请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网友A:

1. MOS管两端建议加TVS钳压,以及RC吸收电路搜索
复制

2.你驱动GS的波形,开关速度好像不太快(你把示波器打窄看跳变沿)。建议你增加驱动GS的能力,加快跳变沿的陡峭程度。

@dandantcb :您说的对,驱动芯片不带MOS时上升和下降在50ns内,驱动MOS时上升下降时间是1-2us
@wuzhihuiqqyy :关断时也有,你把示波器打窄就看到了。至于跳变沿的振荡,那是由于器件不是理想开关,输入和输出之间有电容耦合。如要更详细解释,需要你去看MOS管驱动方面的资料了。mos管发热,主要的原因是MOS管在状态转换的区间停留的太久,即关的太慢,开的也太慢,这时候MOS管电阻在无穷大和0之间变化,这个过程长了,消耗的能量多了,自然就发烫。
上升沿和下降沿是一致的,现在就是有一个疑问,既然GS正常的,为什么在给电池充电的瞬间会有振荡,这个振荡是怎么产生的?关断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B:

1.DS增加RC吸收回路;2.增加开关频率;3.增强驱动能力;4.换个双向拓扑结构(BUCK-BOOST),同步整流控制,可以实现恒流充放,恒压充放,恒功率充放,效率可以做高,150A单通道精度我是做到万一的。

网友B:

怎么上传图片,想把我拓扑弄上来的,一直提示超字数

加好友呀,发我学习下

网友C(2021-09-29):

类似电路一般是用在光伏电池板充电的,光伏板输出不加电容,借助光伏板的大内阻限流,放弃了截至期间的发电量,负载也不能通过这个开关其他场合建议还是考虑用dcdc的电路来实现吧,加入电感储能可以大幅度减小mos的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