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FAQ0117 配置XMC时序注意事项

楼主(2021-07-08):
配置XMC时序注意事项

Questions XMC数据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等时序相关参数与ST有1-2个clock的差别,在使用device的极限参数进行配置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通讯不稳定或者不成功的现象,此时需对相关参数进行微调,已达到时序上的兼容。
Answer

以XMC访问外部SRAM 写时序为例:
AT32 XMC写时序图:
由图可知:NE信号线保持低电平时间 = (ADDRST+1)*HCLK + (DTST+1)*HCLK + 1HCLK
SXXF103 XMC写时序图:
由图可知:NE信号线保持低电平时间 = (ADDRST+1)*HCLK + (DTST+1)*HCLK
从以上时序图可知,AT32与SXXF103存在1HCLK的差异。

实际抓取波形为:
AT32                    SXXF103
  从波形可看到,实际测量的结果AT比ST的NE宽度长大约14ns,在72MHZ系统主频下,14ns刚好约为1HCLK时间长度。

  通过调整ADDRST或者DTST可使得NE低电平宽度AT与ST相同,例如调整DTST = DTST -1。调整后AT波形为:
一般情况下,使用XMC访问外部存储器时,由于外部存储器对时序要求有容忍度,不会如此敏感,此问题不会导致访问存储器出错;在某些极限情况下,由于对时序要求较严格,在遇到此问题就需要根据时序要求手动调整参数设定。
总结:遇到此类问题,应从时序着手。分析对比时序上的差异,然后通过调整参数使其满足应用要求。
类型:MCU应用
适用型号所有AT32F403/403A/407系列产品
主功能配置XMC时序

次功能

网友A:
这个波形是真实测量的吗?

网友B:
XMC是不是可以理解为ST的FMC?

网友C:
遇到此类问题,应从时序着手。分析对比时序上的差异,然后通过调整参数使其满足应用要求。

网友D:
其实就是FMC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是真实测量的吗?

是的,用示波器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