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搞了个简单手工小制作测地球磁场

楼主(2021-07-08):
大家可以百度搜素下磁通门,原理比较简单,就像一个变压器一样,只不过得让磁芯饱和才能测磁场。
我做的这个比较简单,没有闭环磁场补偿,所以测量范围比较窄,程序还没加滤波,就是学下这种传感器原理。

本来1个月前电路就做好了,但是拖拉了一个月,中间又收小麦,昨天才写了个程序测量信号。

也不知道搞的对不对,反正看到数能动了,转动探头和用螺丝刀靠近数都在动,可能是对磁场有反映。

这个做的有点差,争取以后慢慢优化吧。

电路

程序

实物

视频 (数字在动。。。。,目前只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最早做电子指南针是2000年,用两个互相垂直的线圈,用两个比较器组成两个RL震荡,测量频率,计算角度,但不是测量具体的地磁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做电子指南针是2000年,用两个互相垂直的线圈,用两个比较器组成两个RL震荡,测量频率,计算角度,但不 ...

你说的可能是利用磁阻原理,和这种原理不一样,但都是测磁场。

网上找的点原理介绍

外国学生搞的制作

两轴

三轴的好像卖的比较贵好几百一个,就是不知道这东西用在哪里的,可能比较冷门吧,这东西还要加个反向补偿线圈才能测强磁场,最近比较懒一直没加上。。

视频网站搜索关键词发现根本没几个视频,这东西好像没什么人玩啊。。

我还发现我录视频也不行,语言能力不行还不会普通话,也不会对着镜头自言自语,想学学别人录视频都不行。。

楼主(2021-08-09):
第二次画实际电路的板子,免费的不学学对不起人家,虽然我用不上这东西,做來家也是吃灰,还不如画个转接板的实用

网友B:
      后面那个砖头很有代表性,好像老家那种土窑烧出来,不太平整的土砖头。让人想起了小时候烧土窑的干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砖头很有代表性,好像老家那种土窑烧出来,不太平整的土砖头。让人想起了小时候烧土窑的干辛 ...

现在粘土砖可是宝,都不让烧了,不容易买,盘火抗还就是这种砖头好。

网友C:
楼主不错,很有钻研精神,加油吧。磁通门虽然是成熟技术,里面的水也是很深的,要做好不容易。

网友D(2021-09-25):
这个我做过,陀螺靠大地磁场计算转速,量产的成品。成本还很低。